[问题解答] D9 SCL无法设置电平

楼主(2019-10-26):
PC软件上D9(SCL)手动不能正确设置状态,看了下图纸,想问下是不是由于PF1/I2C2_SCL引脚所导致的

网友:
你是如何操作。这个地方我没写说明。
PC软件有个小窗口观察D9-D0的状态,可以鼠标控制输出使能和控制其电平。
我在我们的H7-TOOL上验证OK

楼主:
找到问题了,原来我弄错接口了,两个5Pin让我弄错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