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HAL库 PWM+DMA 乒乓操作的写法

楼主(2019-10-27):
ERIC大大好,之前和你请教用STM32播放PCM音频做成了(库函数+DAC+DMA+乒乓操作),最近想用STM32F030 做了一个 PWM+DMA+乒乓操作 来实验。

目前用HAL库建立的工程文件,DMA配置为 循环模式 , half word , Memory --》 Peripheral

在主程序调用 WHILE(1) 前  调用  HAL_TIM_PWM_Start_DMA(&htim3, TIM_CHANNEL_1, (uint32_t *)&pwm_data1,256) , 工作没有问题,在IO端的逻辑分析仪可以看到 DMA是循环将 pwm_data1里面的数组通过占空比调整进行输出

然后,我想在DMA传输结束时(也就是计数器走到头准备清0时) 产生中断,将DMA下一次传输数组改为 pwm_data2,实现乒乓操作。

我是这么写的

void HAL_TIM_PWM_PulseFinish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htim == &htim3)
        {
                dma_bank_cnt++;
                HAL_TIM_PWM_Stop_DMA(&htim3, TIM_CHANNEL_1);
                if(dma_bank_cnt%2){HAL_TIM_PWM_Start_DMA(&htim3, TIM_CHANNEL_1, (uint32_t *)&pwm_data1,256);}
                else{HAL_TIM_PWM_Start_DMA(&htim3, TIM_CHANNEL_1, (uint32_t *)&pwm_data2,256);}
        }
}

dma_bank_cnt 就是中断次数计数器,取2的余数判断 下一次DMA采用哪个数组。

但是这么写后,经测试,好像永远只有一个数组被读取,也有可能这么写就根本不对,没有进中断

所以想请教怎么写呢?谢谢!

楼主:
HAL_TIM_PWM_PulseFinishedCallback 这个函数好像是一个PWM周期结束后就产生中断,并不是DMA传输结束时的中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HAL_TIM_PWM_PulseFinishedCallback 这个函数好像是一个PWM周期结束后就产生中断,并不是DMA传输结束时的中 ...

改用DMA半缓冲传输完成中断做双缓冲实现,F030支持半缓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用DMA半缓冲传输完成中断做双缓冲实现,F030支持半缓冲吧

请问这个DMA中断函数和判断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DMA中断函数和判断在哪里呢?

先看下F030的参考手册,DMA有这个中断标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