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IAP] 求助一个问题IAP升级,H7 flash读保护

楼主(2019-10-28):
我做一个升级程序;在app中将数据写入download区,然后发现在bootloader中读取download地址区错误,用jlink也是读取错误,有遇到H7读保护的情况吗?

通用 Bootloader 中的分区表包含如下四个分区:

| 分区名     | 起始地址 | 分区大小 | 分区位置                      | 介绍           |
| ---------- | -------- | -------- | ----------------------------- | -------------- |
| bootloader |          |          |                               |                |
| app        | 自定义   | 自定义   | 片内 Flash                    | 存储 app 固件  |
| download   | 自定义   | 自定义   | 片内 Flash 或者片外 SPI Flash | 存储待升级固件 |

网友:
如果是内部flash,直接用下载器烧写到指定地址,然后使用 STM32CubeProgramme读取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