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DIT控件和GUI_KEY 信息

楼主(2019-10-28):
我自定义了几个GUI_KEY的信息#define GUI_KEY_FUP  42   结果发现把这个信息发给EDIT 的时候直接显示了*  我查了下ASCII码  42是*号  这说明对他相应了啊 我把#define GUI_KEY_FUP  130 发现还是不能进入消息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FUP:
                        WM_SetFocusOnNextChild(hWin);
                        break;
                }我想实现自定义GUI_KEY消息应该怎么办 。现在情况是定义42 直接显示*,定义130 打断点还是不能进入case GUI_KEY_FUP:

网友A:
窗口使用WM_CreateWindow创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窗口使用WM_CreateWindow创建

什么意思 使用创建对话框不行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窗口使用WM_CreateWindow创建

什么意思,我使用的是对话框不可以吗 ?这事GUI的bug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我使用的是对话框不可以吗 ?这事GUI的bug吗

你先测下,然后我们再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测下,然后我们再交流

改了 可以响应

网友:
建议题主说明一下解决方法。方便大家学习参考。

请注意,edit控件在默认的enable状态下,几乎响应了所有按键,控件的对话框就收不到按键消息了。

楼主:
使用window创建发现 如果聚焦在窗口上可以接收到外部按键信息 ,一旦聚焦到EDIT控件还是接收不到外部按键信息

网友:
关于StemWin 的按键,我是2D界面直接组合刷切换。自定义按键ID如下

#define WM_USER                     0x0400  /* Reserved for user messages ... (Keep the same as WIN32) */

#define ID_KEY_UP                                        (WM_USER+0)
#define ID_KEY_DN                                (WM_USER+1)
#define ID_KEY_RIGHT                        (WM_USER+2)
#define ID_KEY_LEFT                                (WM_USER+3)
#define ID_KEY_OK                                        (WM_USER+4)
#define ID_KEY_MENU                        (WM_USER+5)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