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只生成部分汉字(小字库)的xbf格式字模的困惑

楼主(2019-10-29):
项目需要使用外挂Flash来存放字模,根据教程进行测试,结果是可以的,但是发现生成的是全字库。但实际项目只用到部分汉字而已,然后我发现如下情况。我先disable all characters后,再读取文件,文件里面只含有"富莱"两个汉字,然后令存为xbf格式的字模,发现文件很大,感觉不正常。然后我又单独只获取"富"以及"莱"的字模,文件很小。以下为字模文件截图:
"富莱"xbf字模最后一行的起始地址为F080H。
而单独的"富"或者"莱"的xbf字模最后一行的地址才0090H和00A0H。从文件的大小来看,这两者差别非常大,另外发现"富莱"xbf字模文件里面含有很多00H。不知道有没有前辈遇到此类问题,或者是怎么取非全字库的xbf格式的字模?望大家能指点一二,不甚感激。

网友A:
小字库直接转换成C文件存储就行,更方便些。

网友B:
XBF格式字体,是包含每个字符的位置信息+字符描述+字模信息,取模时是根据你当前文字的最小unicode与最大unicode之间的所有字符的位置信息加进去,不是你要的字符以0x00填充,这种格式优点是查找非常快,根据字符unicode一次就能查到字模数据,适用于文字多的场景,这样比较划算,可试试我的字体工具,使用很方便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id=87428&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字库直接转换成C文件存储就行,更方便些。

项目可能会使用到多种样式的字体,MCU自带的Flash空间需要留给业务。

楼主:
引用 网友B:
XBF格式字体,是包含每个字符的位置信息+字符描述+字模信息,取模时是根据你当前文字的最小unicode与最大un ...

感谢你的答疑,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呢。我来试试你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XBF格式字体,是包含每个字符的位置信息+字符描述+字模信息,取模时是根据你当前文字的最小unicode与最大un ...

感谢您给我的答疑,我来试试你的软件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项目可能会使用到多种样式的字体,MCU自带的Flash空间需要留给业务。

注意要使用正式版的FontCvt,别用成评估板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要使用正式版的FontCvt,别用成评估板的了。

嗯嗯,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