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求助RL-Tcpnet如何发送成员关系报告的问题

楼主(2019-10-29):
有哪些大佬使用的是正版keil的?能帮我向客服问个问题么?在rl-tcpnet中如何发送组播成员关系报告?谢谢啦!!!!!

网友:
已经在弄新版rl-tcpnet教程,组播都遇到了那些问题,都提出来,我好做个专题

楼主:
感谢硬汉大佬!!!
我这边做的是以太网转CAN,未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发送成员关系报告(有些路由器不能自动识别组播中IGMP的最低版本,实现自动切换IGMP版本,导致使用的是IGMPv3,但RL-Tcpnet只能识别IGMPv2和IGMPv1,不能识别IGMPv3,导致路由器发送组成员查询报文时,单片机不能及时返回,达到超时时间后,路由器会将该成员从组播中清除,导致设备和组播断开连接)。
遇到但已解决的问题是1、如何加入多个组播   2、TTL值如何设置   3、路由器如何使用端口镜像查看组播消息,使用wireshark分析网络通信   4、IGMP各种报文的解析    5、main_TcpNet()调用频率太低,导致数据接收发送异常的情况   6、如何在运行过程中改变IP地址
目前就这些,想起来再补充。希望硬汉大佬尽早推出专题(LWIP我学的好辛苦),再次感谢安富莱。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硬汉大佬!!!
我这边做的是以太网转CAN,未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发送成员关系报告(有些路由器不能自 ...

以太网转CAN为啥搞了个组播,不是挺简单的东西么,CAN可以做过滤器的实现这部分挺简单的。

楼主:
因为船上设备很多,使用组播可以节省不必要的网络开销,特定的组播传输特定的UDP报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船上设备很多,使用组播可以节省不必要的网络开销,特定的组播传输特定的UDP报文

直接广播,CAN滤波器做区分就行,不是一样简单。

完全可以发不同的广播消息,也是相当方便。

楼主:
船上的网络环境就是组播模式,咱也没法决定,设备之间用网络传输,设备内部用CAN实现板级通信罢了。上百个设备用广播传输数据会炸的,有的设备数据又多频率又高,网络负担太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船上的网络环境就是组播模式,咱也没法决定,设备之间用网络传输,设备内部用CAN实现板级通信罢了。上百个 ...

懂了,这是先天方案的硬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