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教程] H7-TOOL网络通信简单图示说明

楼主(2019-10-31):
1、将H7-TOOL的USB线接上用于供电,网线也接上,跟电脑直连,接到路由器或交换机上均可

然后这里选择以太网,点击扫描(扫描是通过UDP广播实现的):

正常会扫描到设备的。

2、修改设备跟电脑在1个IP段,电脑端输入ipconfig即可查看:

地址是192.168.0.102,子网掩码是255.255.255.0,网关是192.168.0.1。

我这里直接设置设备的IP是192.168.0.211(最好200以后,防止前面的地址已经被其它设备使用了,造成IP冲突),子网掩码是255.255.255.0,网关是192.168.0.1。

3、设置完毕后,将H7-TOOL重新上电,然后重新扫描出来以太网设备就可以使用了。
由于是UDP通信方式,所以无需让板子跟PC之间建立连接,扫描到就可以控制使用了。

网友A:
这里管理系统IP是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管理系统IP是干嘛用的?

这个没有启用。保留参数,自动汇报数据到服务器。

网友:
Erice,XE7安装环境能否介绍下,我自己在win10 64位下没有安装成功,感谢!

网友:
感谢Eric,能否分享下XE7安装方式,谢谢!

网友B:
谢谢快速回应,是的,我也按这个说明安装了。但还是不成功,破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快速回应,是的,我也按这个说明安装了。但还是不成功,破不了!

可以安装的,站长的就是win10 64bit

网友C(2019-12-07):
按照步骤来的,是不是哪里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步骤来的,是不是哪里不对??

示波器探头用x1

网友D:
为什么我可以ping通,却搜索不到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可以ping通,却搜索不到昵

这里对各种搜索不到的情况进行了总结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373&extra=page%3D1
点击这个目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里对各种搜索不到的情况进行了总结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373&extra=page%3D1

都试过了,一直搜索不到,H7-TOOL能收到指令,复位MCU和同步时钟都可以用,但电脑接收不到返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试过了,一直搜索不到,H7-TOOL能收到指令,复位MCU和同步时钟都可以用,但电脑接收不到返回的

看下你电脑当前设置的IP地址是多少,设置到一个段,当前tool默认是192.168.1.211,你给你的电脑设置个192.168.1.200试试。

然后再搜索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