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fatfs使用f_unlink无法正常删除时解决办法

楼主(2019-10-31):
有时候创建的文件使用f_unlink无法正常删除

此时的解决办法也比较简单,直接f_unmount卸载,然后重新调用函数f_mount加载,再调用f_unlink即可

网友A(2020-10-19):
硬汉哥。关于FatFs (版本10a)f_unlink删除文件遇到的一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

我用STM32F103RCT6 + SPI FLASH 模拟一个U盘。在使用f_unlink删除一个文件时,每次删除后,电脑端U盘空间提示的可用空间都会减少,进入U盘查看文件也是成功删除了,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指点一下,谢谢!

图片是文件删除执行前后可用空间大小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关于FatFs (版本10a)f_unlink删除文件遇到的一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

我用STM32F103RCT6 + SPI F ...

试试我的

基于V5板子的SPI Flash文件系统+SPI Flash虚拟U盘例子下载(2015-11-03新升级)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4894&fromuid=58

网友B(2021-04-12):
在吗你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吗你问题解决了吗

我解决了,你遇到了什么问题,也是这个吗,函数返回值多少

网友C(2022-12-28):
我执行  f_unlink  这个函数, 程序就卡死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执行  f_unlink  这个函数, 程序就卡死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先保证存储器里面确实有对应的文件(注意,如果是删除文件夹,这个文件夹要是空才可以删除),而且你的调用没问题。

如果还是有问题的话,可能程序驱动有点问题了。

网友(2023-05-13):
引用 网友C:
我执行  f_unlink  这个函数, 程序就卡死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着问题,名字也更改不了。

网友D:
这个办法试过了,这两句都执行完了,也范围FR_OK,但是,执行f_unlink()删除文件时,就死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办法试过了,这两句都执行完了,也范围FR_OK,但是,执行f_unlink()删除文件时,就死机了。

把你的卡低级格式下再测试,还是不行的话,应该是i你的程序移植有点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你的卡低级格式下再测试,还是不行的话,应该是i你的程序移植有点问题了。

您好!今天下午解决了。
需要删除的文件是从电脑拷贝到SD卡的,直接用f_unlink()不能删除那个文件,最后,我先打开后,再关闭了,然后再用f_unlink()删除了。
res_sd = f_open(&fnew, "0:SMQ_V004+.BIN",FA_OPEN_EXISTING);//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
                        if(res_sd==FR_OK)
                                res_sd= f_close(&fnew);
                        res_sd = f_unlink("0:SMQ_V004+.BIN");
                        if(res_sd==FR_OK)
                                printf("文件删除成功");
                                printf("文件删除失败:(%d)\n",res_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