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增加字符间隔的方法

楼主(2019-10-31):
直接使用小软件FontCvt增加宽度添加即可

网友A:
这样是不是每个字模会多很多0x00的数据,很浪费空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是不是每个字模会多很多0x00的数据,很浪费空间啊

是的,有没有更好的办法,现在群友修改为使用GBK显示方案,那个里面有个参数可以设置间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是不是每个字模会多很多0x00的数据,很浪费空间啊

ROM空间很廉价的。。。。spi flash, nand flash的价格都还好。  SRAM就比较贵了。。。我一般都是担心RAM空间。

除非你是做阅读器,需要全字体,才可能需要考虑几个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