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关于RL-TCPnet支不支持双网口的疑问

楼主(2019-11-03):
请问大家,RL-TCPnet支不支持双网口呢,两个网口在不同网段上

网友A:
当前这个版本,只能选择一个,应该后续会支持多网口,因为已经预留出来配置选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前这个版本,只能选择一个,应该后续会支持多网口,因为已经预留出来配置选项了。

好的,目前应该只能用其他方案了

网友B:
如果是一个以太网接口和ppP拔号是否能同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一个以太网接口和ppP拔号是否能同时用

只能选择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