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H7-TOOL示波器功能测试简易说明

楼主(2019-11-04):
注意示波器探头选择X1测试。

1、当前这个示波器功能是网络版本的,需要大家先把网线接上,网线接入方法在这里。

H7-TOOL网络通信简单图示说明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472

2、接入后,点击这两项就可以开始采集了。

3、为了测试方便,直接使用H7-TOOL自带的信号发生器输出

波形界面下面的高度+和高度-按钮可以设置幅值分辨率:

H7-TOOL的接线如下:

通过上面几部就可以完成波形测试了。

网友A:
仿真调试什么时候可以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调试什么时候可以用啊

快了

网友B:
示波器的模拟带宽是多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的模拟带宽是多大呢?

用的这款轨到轨输入输出运放
http://www.ti.com.cn/product/cn/TLV2372/samplebuy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这款轨到轨输入输出运放
http://www.ti.com.cn/product/cn/TLV2372/samplebuy

谢谢汉哥。想知道一下H7-TOOL的示波器功能设计的带宽是多少?能测量50Mhz、100Mhz?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汉哥。想知道一下H7-TOOL的示波器功能设计的带宽是多少?能测量50Mhz、100Mhz?还是?

测不了,这么高的带宽至少得500Msps或者1Gsps的ADC采样率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不了,这么高的带宽至少得500Msps或者1Gsps的ADC采样率才可以。

谢谢汉哥。

网友C(2020-01-04):
楼主,开机使用发现上手还有几个问题:
1、插上网线,通过上位机可以搜索到H7—Tool; 按照示波器操作步骤,波形也没有刷新,还是默认波形;
2、按照升级应用程序的步骤,打开串口,但发送文件不成功,应用程序更新不成功;
3、上位机建议增加提示信息,告诉哪一步操作不正确,否则现在只能自己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开机使用发现上手还有几个问题:
1、插上网线,通过上位机可以搜索到H7—Tool; 按照示波器操作步骤 ...

看这个帖子,讲解比较详细

H7-TOOL操作说明和客户常见问题汇总贴(2019-12-26)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373&fromuid=58

网友D(2020-04-08):
楼主,现在示波器不支持频率显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现在示波器不支持频率显示吗

后面再加。

当前使用此功能显示即可:

H7-TOOL频率计数和脉冲计数

测试5KHz的方波,50%占空比。

实际测试结果是5000.125Hz,占空比50.001%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再加。

当前使用此功能显示即可:

OKOK,没注意这个。感谢

网友E(2020-06-30):
汉哥,示波器功能的光标是怎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汉哥,示波器功能的光标是怎么用的?

当前还没有做光标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