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使用ST的虚拟串口案例,推荐使用CubeProg带的

楼主(2019-11-04):
看此贴,我电脑上面安装了一堆ST的软件,闹不清是那个驱动的ST虚拟串口。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413&extra=page%3D1

官方单独提供的不太好用,直接使用CubeProg的

网友A:
驱动哪里下的,win7下虚拟串口似乎有点问题,win8,win10,自己写的串口助手很稳定。到win7下,接收就会异常。有些win7正常,有些win7不正常,找不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哪里下的,win7下虚拟串口似乎有点问题,win8,win10,自己写的串口助手很稳定。到win7下,接收就会异 ...

这个软件自带的

楼主:
经过实测,这个软件安装的驱动不能给ST的HAL库中虚拟串口驱动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哪里下的,win7下虚拟串口似乎有点问题,win8,win10,自己写的串口助手很稳定。到win7下,接收就会异 ...

如果是win7 不能修改PID VI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