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大家目前用的 K EI L 和AD软件是哪个版本比较稳定呢?

楼主(2019-11-04):
大家目前用的 K EI L是哪个版本比较稳定呢?之前我用的版本老是关闭软件的时候会卡死,现在换了台电脑准备都重装一下,之前用的AD6.9,好像有点落伍了,不知哪个版本稳定一点

网友A:
MDK的话,直接使用最新的5.28a即可

网友B:
关于PCB工具,昨天刚刚装了KICAD试了一下原理图,感觉一点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的话,直接使用最新的5.28a即可

目前你们的例程是用这个版本吗,怕太新了会不会有BUG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你们的例程是用这个版本吗,怕太新了会不会有BUG

V7全部是最新版,V5和V6的HAL版也全是最新版了。

最新版的利大于弊

网友C:
5.28a退出调试界面的时候,要把所有断点都清掉,否则MDK就会死

网友:
MDK 用最新的 AD的话 用AD13即可 哈哈 版本高太卡了

网友:
也用SW4STM3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PCB工具,昨天刚刚装了KICAD试了一下原理图,感觉一点不卡!

支持開源, 所以用kicad及embedded studio, 因embedded studio用gcc com,iler及2軟件在linux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