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对话框里面集成多个Windows窗口控件也是可以的

楼主(2019-11-05):
一定要注意windows控件的争取获取方法。

1、资源列表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Framewin", ID_FRAMEWIN_0, 0, 0, 429, 296, 0, 0x0, 0 },
  { WINDOW_CreateIndirect, "Window", ID_WINDOW_0, 0, 0, 320, 240, 0, 0x0, 0 },
  { WINDOW_CreateIndirect, "Window", ID_WINDOW_1, 50, 50, 320, 24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0, 68, 59, 80, 20, 0, 0x0, 0 },
};

2、初始化消息: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nt Id;
       WM_HWIN hItem;
       WM_HWIN hItem1, hItem2;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获取FrameWin客户区句柄 */
            hItem1 = WM_GetClientWindow(pMsg->hWin);

            /* 获取第1个Windows */
            hItem2 = WM_GetFirstChild(hItem1);
            WINDOW_SetBkColor(hItem2, GUI_RED);

            /* 获取第2个Windows*/
            hItem = WM_GetNextSibling(hItem2);
            WINDOW_SetBkColor(hItem, GUI_GREEN);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0);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_20_ASCII);
            break;

        其它省略未写。

}

3、显示成功

网友:
这也行! 我一直都是创建一个。

网友A:
第二个背景颜色是红色,显示了蓝色,貌似使用了RGB,而GUIConf.h里没有开启颜色宏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背景颜色是红色,显示了蓝色,貌似使用了RGB,而GUIConf.h里没有开启颜色宏定义

我把库替换成ARGB格式库了,忘了修改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