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 H7-TOOL新一个微型数控电源功能,APP固件再次升级到1.03b,实际测试非常不错

楼主(2019-11-05):
----------------------------------------------------------------------------
2019-11-04 V1.03b
1.增加微型数控电源。
2.整理bsp_timer.c, bsp_tim_pwm.c文件
----------------------------------------------------------------------------
测试给V7板子供电效果:

测试带LCD供电效果:

此功能用不到上位机,USB供电即可。

这里给开发板供电进行说明,设置输出到5V。

进入微型数控电源界面,然后长按S键,进入调节状态,设置电压到5V

给开发板进行供电,转接板上面的TVCC是电压输出端,接到开发板左上角三个排针的中间排针上,转接板上面的GND接到SWD调试接口上的那个GND上即可

测试带LCD的供电效果:

网友A:
没明白这个怎么做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这个怎么做电源

带了一个输出可调的稳压器,输出1.2到5V
支持电压和电流监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了一个输出可调的稳压器,输出1.2到5V

范围好小

楼主:
更新完毕。
显示屏180mA左右。

楼主:
是的,搞到12v就爽了,不过现在也很爽,我手头的板子大部分都可以5v 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搞到12v就爽了,不过现在也很爽,我手头的板子大部分都可以5v 供电

要是那个供电是12V,是不是就可以输出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那个供电是12V,是不是就可以输出12V

那个是tps65130做的正负12V输出,输出电压不是可调的,供运放使用的,DAC和ADC电路。

网友B:
能不能上传个bin,我那git还没有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上传个bin,我那git还没有弄好

这个是1.03b的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1.03b的固件:

感谢十分感谢十分感谢十分感谢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