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子窗口添加控件问题

楼主(2019-11-05):
看手册开始实验,通过WM_CreateWindowAsChild可以生成子窗口,我想在子窗口上加一个RADIO和BUTTON,按下按钮后删除子窗口。但是一直找不到相关的例程,尝试了很多次都不行,请问怎么给子窗口添加控件,求指教。

网友:
WM_CreateWindowAsChild添加不好管理,推荐使用对话框,主体窗口采用Windows即可,添加各种控件布局比较方便。

案例可以参考这个章节配套例子。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