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USB和FATFS结合错误

楼主(2019-11-05):
大神:最近移植了FATFS可以运行,而后移植了USB模拟U盘,单独可以运行。现在USBD_Init前进行了一次文件的读取,然后USB就请求设备描述符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注意这个问题

有时候STM32的USB库模拟U盘在电脑端识别不出来是SDIO中断和USB-FS中断优先级的问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755&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这个问题

有时候STM32的USB库模拟U盘在电脑端识别不出来是SDIO中断和USB-FS中断优先级的问题

我这里用的SPI接口的FLASH,且没有用中断。所以不知道问题在哪,自已操作完FATFS取消挂载后应该就不操作FLASH,然后初始化的USB!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里用的SPI接口的FLASH,且没有用中断。所以不知道问题在哪,自已操作完FATFS取消挂载后应该就不操作F ...

试试我这个。

基于V6板子的SPI Flash文件系统+SPI Flash虚拟U盘例子下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0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我这个。

基于V6板子的SPI Flash文件系统+SPI Flash虚拟U盘例子下载

谢谢大神的指导,看了连接里说到FATFS 结构体要用4K的缓存,而我的栈空间设的8K,将这个对像结构体定意为全局的,好了!谢谢大神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