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实战] H7-TOOL做二极管压降和电流大小测量(2022-02-03)

楼主(2019-11-06):
此功能用不到上位机,USB供电即可。

电阻和二极管的测量比较简单,直接两根线接到待测电阻或者二极管的两端即可,这里以H7-TOOL测量发光二极管为例进行说明

由于二极管有正向导通问题,如果测试出来电阻无穷大,反向测试一下。

下面是实际测量效果,注意测量电阻和二极管是用的左下角插孔,另外可以使用夹子夹住二极管进行测量。

楼主(2023-02-03):
0.XΩ的电阻测量问题:
找到个0.5Ω的,线短接时是0.6Ω

接上0.5Ω电阻后是1.0Ω

测试出来差不多是0.4 - 0.6欧。所以用于0.X电阻可以做简易测试还行,高精度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