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 我按照你们H7的例程,怎么进不了STM32的低功耗模式,一直是进去马上出来

楼主(2019-11-06):
帮忙看看怎么回事,谢谢了,根本就进不去

网友A:
帮你测试了下,V7原始例子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测试了下,V7原始例子没问题

我用的是STM32l476,hlptim1.Instance = LPTIM1;
  hlptim1.Init.Clock.Source = LPTIM_CLOCKSOURCE_APBCLOCK_LPOSC;
  hlptim1.Init.Clock.Prescaler = LPTIM_PRESCALER_DIV1;
  hlptim1.Init.Trigger.Source = LPTIM_TRIGSOURCE_SOFTWARE;
  hlptim1.Init.OutputPolarity = LPTIM_OUTPUTPOLARITY_HIGH;
  hlptim1.Init.UpdateMode = LPTIM_UPDATE_IMMEDIATE;
  hlptim1.Init.CounterSource = LPTIM_COUNTERSOURCE_INTERNAL;
  hlptim1.Init.Input1Source = LPTIM_INPUT1SOURCE_GPIO;
  hlptim1.Init.Input2Source = LPTIM_INPUT2SOURCE_GPIO;

这个是我定时器的配置,不知道为什么进不去,马上就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测试了下,V7原始例子没问题

我用的STM32L476,
hlptim1.Instance = LPTIM1;
  hlptim1.Init.Clock.Source = LPTIM_CLOCKSOURCE_APBCLOCK_LPOSC;
  hlptim1.Init.Clock.Prescaler = LPTIM_PRESCALER_DIV1;
  hlptim1.Init.Trigger.Source = LPTIM_TRIGSOURCE_SOFTWARE;
  hlptim1.Init.OutputPolarity = LPTIM_OUTPUTPOLARITY_HIGH;
  hlptim1.Init.UpdateMode = LPTIM_UPDATE_IMMEDIATE;
  hlptim1.Init.CounterSource = LPTIM_COUNTERSOURCE_INTERNAL;
  hlptim1.Init.Input1Source = LPTIM_INPUT1SOURCE_GPIO;
  hlptim1.Init.Input2Source = LPTIM_INPUT2SOURCE_GPIO;

这个是我的低功耗定时器的配置,有什么问题吗,就是进不去,进去马上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STM32L476,
hlptim1.Instance = LPTIM1;
  hlptim1.Init.Clock.Source = LPTIM_CLOCKSOURCE_APB ...

L4不行,L4是M4内核的,你得把滴答定时器中断关闭了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L4不行,L4是M4内核的,你得把滴答定时器中断关闭了才可以。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4不行,L4是M4内核的,你得把滴答定时器中断关闭了才可以。

楼主:
我把滴答定时器器关了,出不来了,低功耗定时器能唤醒吗,HAL_LPTIM_TimeOut_Start_IT(&hlptim1,0, 32767) ,没起作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滴答定时器怎么关了,没关过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关闭滴答定时器 */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使能滴答定时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关闭滴答定时器 */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 ...

进去怎么唤不醒呢,下面这个函数不起作用怎么回事,if (HAL_LPTIM_TimeOut_Start_IT(&hlptim1, 0, 32767) != HAL_OK),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进去怎么唤不醒呢,下面这个函数不起作用怎么回事,if (HAL_LPTIM_TimeOut_Start_IT(&hlptim1, 0, 32767) ...

其它问题靠你自己研究了,我没有用过L4。

H7的话,这里的代码是没问题的。

此贴就交流这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问题靠你自己研究了,我没有用过L4。

H7的话,这里的代码是没问题的。

非常感谢,下面我自己看看吧

网友:
L4设置停机模式时要先允许lptim在停机模式启用,RCC里有相关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