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按键驱动问题

楼主(2019-11-07):
为什么添加了按键驱动  实时性这么不好 ,要长按才有  而且会有出现连续的两个值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nTicks++;

        if ((nTicks %30) ==0 )
         {
                bsp_KeyScan(); //每5ms扫键一次
                nTicks=0;
//                if ( nTicks % (TICKS_INTERVAL*12) == 0 )
//                         GetAndSaveKey();//每60ms分析一次键值
         }

        if(xTaskGetSchedulerState()!=taskSCHEDULER_NOT_STARTED)//系统已经运行
    {
        xPortSysTickHandler();
    }
        else
        {
                sysTickCnt++;        /*调度开启之前计数*/
        }
}

int main(void)
{
        bsp_Init();

        LCD_WriteCom(0x80);
        LCD_Printf("Welcome To Use!");

    delay_xms(300);
        LCD_WriteCom(0x01);

        while(1)
        {

                GetKeyValue();

        }

}

void GetKeyValue(void)
{
        //bsp_KeyScan();
        KeyValue=bsp_GetKey();

        switch(KeyValue)
    {
                case KEY_DOWN_K2:
                        lcd_number=keytab[lcd_number].sb_q;
                break;

                case KEY_LONG_K2:
                        lcd_number=keytab[lcd_number].sb_c;
                break;

                case KEY_DOWN_K3:
                        lcd_number=keytab[lcd_number].sb_x;
                break;

                case KEY_LONG_K3:
                        lcd_number=keytab[lcd_number].sb_e;
                break;

                 default : break;
        }

                        keyfun=keytab[lcd_number].xianshi;
                        Menu1();
                        (*keyfun)();

        printf("按键 %d 按下\r\n",KeyValue);
}

网友A:
如果你要移植的话,应该这样移植,先添加原版的bsp_key.C和bsp_timer.C文件,调试好用了,修改成成自己的,这样效率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移植的话,应该这样移植,先添加原版的bsp_key.C和bsp_timer.C文件,调试好用了,修改成成自己的, ...

就是SysTick 中断这边,想用到FreeRTOS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SysTick 中断这边,想用到FreeRTOS上

FreeRTOS下更简单,直接将 bsp_KeyScan();放在一个任务里面,10ms跑一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eeRTOS下更简单,直接将 bsp_KeyScan();放在一个任务里面,10ms跑一次就好了。

不用经过SysTick 中断么

网友B:
用我这个试试看吧。。不过我放中断一样刷新太快。。检测的时候按下是检测到。。但主程序还没来得及处理就检测下一个进入了。。。然后不好用。。我就放主循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经过SysTick 中断么

不用啊,这里任意下载个例子,里面基本都有调用按键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58&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我这个试试看吧。。不过我放中断一样刷新太快。。检测的时候按下是检测到。。但主程序还没来得及处理就检 ...

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啊,这里任意下载个例子,里面基本都有调用按键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 ...

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啊,这里任意下载个例子,里面基本都有调用按键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 ...

还是老样子的  按键需要长按 才有打印信息  而且长按短按一起的 V7的是HAl库的 我的是用V4标准库的,  有区别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老样子的  按键需要长按 才有打印信息  而且长按短按一起的 V7的是HAl库的 我的是用V4标准库的,  有 ...

给你的链接是不是都没有看,就直接回复了,那个链接里面是F103,F407和F429的,都是标准库。。。。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尝试自己解决下,实在搞不定就不推荐移植了,还用自己的老方案吧。

保证两点即可:
1、函数bsp_KeyScan();每10ms调用一次,务必确保是10ms一次。你按下很长时间才时间,最大概率就是时间没有保证。

2、然后就是看下你的bsp_key.h你设置的抖动时间是多少。

这个问题就交流这么多吧,剩下自己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