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button无翻译

楼主(2019-11-07):
请问我单独用BUTTON_CreateEx创建的按钮按下无无无反应,用窗口创建的按钮按下能检测到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父窗口有区别,焦点有区别。 可以用函数,查查这个按钮的父窗口(Getparent),还有聚焦没有(IsFocu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父窗口有区别,焦点有区别。 可以用函数,查查这个按钮的父窗口(Getparent),还有聚焦没有(IsFocuss)。

非常感谢你,我把他们stm32f1触摸adc滤波那段代码拷贝过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