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STM32H7和STM32F4SPI双机通信

楼主(2019-11-07):
请问STM32F407和STM32H743可以SPI双机通信吗,SPI的波特率是分频来的,他们主频不一样是怎样设置波特率的呢。

网友:
可以设置分频

楼主:
他们的分频系数不是只有那8个吗,还是可以随便设置,或者把spi的PLL时钟分频

网友A:
主站设置分频就好了,从站无所谓,因为时钟是由主站发出的,从站只是被动响应,我之前用H7和F4双机通讯,F4 180M主频 SPI时钟45M,从站H7 400m主频,SPI时钟100M,运行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站设置分频就好了,从站无所谓,因为时钟是由主站发出的,从站只是被动响应,我之前用H7和F4双机通讯,F4 ...

能不能把您的这部分程序给我看一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