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用WM_CF_MEMDEV之后刷新变慢

楼主(2019-11-08):
使用的是STM32F103RET6的主芯片,用的是ILI9486L的屏,在不使用的WM_CF_MEMDEV的时候,刷新数据的时候,屏幕会出现很明显的闪烁,但是用了WM_CF_MEMDEV之后,刷新变慢,切换界面的时候出现拉幕的效果
,搞了几天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
上代码,我看你都实现了点啥,仅emWin部分

网友:
估计是驱动的锅

楼主:
算了做个假的效果先这样用着
我先使用WM_DisableMemdev,然后切换,切换完成后再WM_EnableMemdev,也能避免拉幕的效果

网友(2022-05-18):
引用 楼主:
算了做个假的效果先这样用着
我先使用WM_DisableMemdev,然后切换,切换完成后再WM_EnableMemdev,也能避免 ...

我也遇到一样的情况,看了你说的这个方法,实测了下管用。达到效果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遇到的一样情况,我猜你应该是窗口管理器回调函数WM_PAINT消息里刷新了数据,如果这样的话你可以用直接2D绘图函数在WM_PAINT消息以外的地方直接绘图,这样不用WM_CF_MEMDEV,也不会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