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stm32H743内存未知错误,数组覆盖了

楼主(2019-11-08):
#define ADCGetNum 1600
struct ADCtype              //ADC数组处理结构体
{
    u16 in_one[ADCGetNum];  //采集数组一
          u16 in_two[ADCGetNum];  //采集数组二
          u16 out_one[ADCGetNum]; //转换输出数组一
          u16 out_two[ADCGetNum]; //转换输出数组二
          u16 ExchangeFlag;       //数组采集切换标志位
          u16 one_done;           //数组一处理标志位
          u16 two_done;           //数组二处理标志位
};
struct ADCtype ADCGetValue;
这样定义了一个结构体,然后发现out_one在没有任何操作的时候竟然有值,将采集程序进行屏蔽试验后,竟然是in_two中的值,而且将ADCGetNum定义成3200就没事,或者在in_two跟out_one中间再定义一个数组就没事。好奇怪啊

网友A:
上电后,手动清空下即可。

注意此贴的问题

STM32H7的D2域SRAM使用注意事项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8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后,手动清空下即可。

注意此贴的问题

我改了之后不行,这个数组是个动态刷新的值,紧挨着他的上一个数组不变他就不变,上个数组改变他就改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改了之后不行,这个数组是个动态刷新的值,紧挨着他的上一个数组不变他就不变,上个数组改变他就改变

那我知道怎么回事了,你之前发的这个老问题,你就没有整明白。

求助,STM32H743ADC+DMA双缓冲疑问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461&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知道怎么回事了,你之前发的这个老问题,你就没有整明白。

求助,STM32H743ADC+DMA双缓冲疑问

不好意思,都改好了,上一次那个问题是测试的时候,串口发送的位置放的不对,这一次这个是填充数组越界了,实在是不好意思,谢谢你这么及时的答复,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知道怎么回事了,你之前发的这个老问题,你就没有整明白。

求助,STM32H743ADC+DMA双缓冲疑问

感谢,感谢回复的好及时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