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rce Insight] 将Source Insight打造成好用的编辑器(98楼下载)

楼主(2019-11-08):
一、比较冷门的小技巧
1.列选按住Alt键进行列选,SI列选是框区域。

2.TODO注释高亮
Options->>Preferencess->>SyntaxFormatting,勾选Special comment styles。Options->>Style Properties,在Comment To Do条目设置代码高亮显示方式等。

二、宏

SI的宏很有意思,像C语言语法,可以设置快捷键,提高编程效率。网上有一个Quicker.em宏,比较强大。但是很多功能用不到,添加函数头注释要弹窗输入各个参数,编程时还是尽量少弹窗。自己写了一个,用着还挺舒服。如果有bug希望提出,我来改进。关于使用Quicker教程,网上可以找到。

0.使用方法

添加入Base工程
将miniMacro.em文件拷贝到C:\Users\你的用户名\Documents\Source Insight 4.0\Projects\Base路径下。打开SI软件,选择Project->>Open Project,然后选择Base工程,将miniMacro.em加入工程中即可。

设置快捷键
选择Options->>Key Assignments,搜索miniMacro,添加快捷键,我设置的是Ctrl+Enter。除此之外,我将快速注释宏(quickAnnotate)设为Alt+1,添加函数注释(addFuncHeader)设置为Alt+2,添加行注释(doxygenLineAnnotate)设置为Alt+3。

1.快速注释(quickAnnotate) 命令代码 "//" "///"
如果注释一块区域,需要先选中,然后执行操作。如果区域已经被快速注释,此操作变成去除注释。
如果注释一行,光标移到行的位置上,执行命令即可。

2.添加文件头注释(addFileHeader) 命令代码 "hd" "head" "header"
函数头注释,显示文件名,作者。如果第一次运行,会弹窗输入作者名,作者名会被写入注册表中,下次就不会弹窗了。若要修改保存的作者名,详见修改作者名命令(changeAuthor)。

3.格式化文档命令(formatFile) 命令代码 "fmt""format"
模仿着HAL库注释,添加一些固定的注释内容。自动识别文件类型,如果不是C代码文件,只添加文件头。如果是头文件,会将#ifndef部分添加进去,具体看演示。

4.添加doxygen注释(doxygenAddgroup)(doxygenDefgroup) 对应命令代码"add""addtogroup""def""defgroup"
可以选中一块区域,使用miniMacro命令,弹窗输入命令代码添加。此时选中区域会包含在这个注释里面。也可空位置执行,创建一个注释。

5.修改作者(changeAuthor)命令代码"changemyname"“author”
更改保存在注册表中的作者名。

6.函数头注释(addFuncHeader) 命令代码 "func" "function"
C语言函数定义很复杂,形参可以包含数组、指向函数的指针等等。可能有些情况我没考虑到,会导致识别错误。不过,按照一般的格式创建的函数,还是可以识别的。

7.doxygen块注释(doxygenVerbatim) 命令代码 "vbt" "verbatim"
注释块必须包含在已有的块注释内。会弹窗输出这段注释块的主题内容,自动居中显示。

8.行注释(doxygenLineAnnotate) 命令代码 "//"
行注释会自动识别位置。如果是注释左侧代码,会自动按照doxygen风格。此处没去实现自动右边界对其,因为需要弹窗输入注释,我不喜欢编程时太多弹窗。

9.其他说明
注释内容可以自行修改,命令代码也可更改。无命令代码的位置,执行miniMacro命令(ENTER+CTRL),会自动查找"&#&"并选中,直接输入注释内容即可。所有macro开头的函数都可以单独设置成快捷键。

三、Monokai主题
Options->Visual Theme->Manage Visual Themes,Import。选择主题文件,OK。

Debug Log:
1、$#$是SI内部字符,鼠标点击或者选中,软件会迅速用之前输入的内容替换这个字符串,如果不喜欢这个功能,可以打开宏原文件,把所有$#$替换成&#&即可。(2019.11.11)
2、增加复杂函数返回值注释功能,之前只能显示一个单词,现在更新为最多5个(比如 unsigned long long int **foo(void)),返回值可以写在函数名上一行。(2020.11.21)
3、感谢坛友@yumeng的提示,现将函数参数提取采用逐行分析的方式,函数体大小及参数行数不再会崩溃,只要参数不是近百个,基本上很快会处理完毕。(2020.11.21)

Quicker.em (139.76 KB, 下载次数: 357)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置酷

网友:
多谢分享,我还在沿用si3的风格

网友:
这个好,自己要摸索出这个很费时间的,谢谢!

网友B:
我也在研究SI的宏,什么地方有说明啊,好多地方系统调用不知道如何使用;我也想对quicker宏修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研究SI的宏,什么地方有说明啊,好多地方系统调用不知道如何使用;我也想对quicker宏修改一下

帮助文件里对函数的介绍是有点少,要自己写程序实验来猜测函数功能。可以结合Quicker和官方的那个utils进行学习。

楼主:
Monokai主题
Options->>Preferences,Colors&Fonts设置如下:

Options->>Style Properties,Load:
效果如下:
(已有更好方式,见1楼)

themesMonokai.xml

楼主:
Debug Log:
1、$#$是SI内部字符,鼠标点击或者选中,软件会迅速用之前输入的内容替换这个字符串,如果不喜欢这个功能,可以打开宏原文件,把所有$#$替换成&#&即可。(2019.11.11)

网友:
用得这么6666啊!

网友C:
SI 4.0好像导入后未能识别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SI 4.0好像导入后未能识别到?

Options->>Preferences,Colors&Fonts,这里按照图片上的RGB值设置一下了吗?对了,选中区域的背景色我设置的有点淡,可以再设置白一些。

网友:
顶起来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网友:
多行注释其实Source Insight自带,只是没快捷键,位于菜单Edit->Special Edit->Comment Lines和Un-Comment Lines,只需自定义快捷键即可方便使用

网友:
楼主的miniMacro 真的太神奇了

网友:
$#$ 貌似识别有问题,建议换成$i$

网友D:
函数注释有个bug,修改了第一个@brief  xxx  注释之后,按方向键向下修改第二行@param,会自动填充$#$为第一个注释 xxx

网友:
一直在使用SI,感觉已经很好用了,有了这些更好用了,学习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函数注释有个bug,修改了第一个@brief  xxx  注释之后,按方向键向下修改第二行@param,会自动填充$#$为第一 ...

是的,按照9楼方法更改下。

网友D:
$#$是SI4的内部字符吗,为什么我的识别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SI4的内部字符吗,为什么我的识别不出来

好像是$$会声明一个替换符,中间无论是什么字符,名字一样就可以快速替换。只是字母数字和$会被高亮显示出来。查找Help没找到相关介绍,似乎是snippet相关的。

网友E(2020-02-25):
我按照你的方法添加的文件,但无法在快捷键中搜索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按照你的方法添加的文件,但无法在快捷键中搜索到呀

打开Base工程后,点击Project-》Add and Remove Project Files将.em的文件加入工程后,再点击Project-》Synchronize Files-》start同步一下。

网友:
一直想自己总结一下si的使用技巧,在你这个帖子上看到了好多,感谢感谢!

网友F:
问下楼主,多个$#$按什么快捷键切换到下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下楼主,多个$#$按什么快捷键切换到下一个$#$?

无命令代码的位置,执行miniMacro命令(我设置的快捷键是Ctrl+Enter),会自动查找"$#$"并选中,另外“$#$”有bug,把文件里的"$#$"换成"&#&"。最近发现添加函数头注释时,函数很多行时会出错,过段时间闲下来改一下。

网友G:
如图这种情况,如何设置能够让大括号缩进与while自动对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图这种情况,如何设置能够让大括号缩进与while自动对齐呢?

Options->File Type Options右侧Auto Indent设置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Options->File Type Options右侧Auto Indent设置如下:

我的确这样设置了,只不过自动生成的时候还是会没有对齐;
只不过影响我手动输入括号的时候 有无缩进。

网友G:
引用 楼主:
Options->File Type Options右侧Auto Indent设置如下:

为了说明问题,我还是上个动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了说明问题,我还是上个动图吧

这个是插入Snippets功能,需要修改Snippets,view->panel->snippet window,找到要修改的条目,右击edit snippet。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命令代码的位置,执行miniMacro命令(我设置的快捷键是Ctrl+Enter),会自动查找"$#$"并选中,另外“$#$ ...

确实这个$i$ $#$ 都有bug,$#$ &#&不是SI4内部宏吧,不会自动高亮啊,$i$会高亮,但是还是没法跳转

网友H:
楼主,我的si3使用不了,如图报Error,难道只能si4才能用这个miniMacro?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插入Snippets功能,需要修改Snippets,view->panel->snippet window,找到要修改的条目,右击edit  ...

谢谢,改过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的si3使用不了,如图报Error,难道只能si4才能用这个miniMacro?

我试了下Si3确实用不了,可能某些函数不支持。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D7_7tzBNPrUkNxczBhN5w
提取码:mmj8

网友:
我又来支持下,miniMacro确实好用,si3用不了,换si4

网友(2020-03-27):
感谢更新,自己按需求提取了几个函数,用着很舒服!

网友F:
引用 楼主:
  • miniMacro修复"$#$"的问题,即全部替换为"&#&"。
  • miniMacro修复超长函数(大约200行)添加头注释导 ...

  • 函数添加头注释还是有报错,把那个函数改成下边的就可以了。

    1. function _getFuncPara(hSyml, hBuf)
    2. {
    3.     iCnt = hSyml.lnName
    4.     szLine = GetBufLine(hBuf, iCnt)
    5.     szLine = strmid(szLine, strlen(hSyml.Symbol) + hSyml.ichName, GetBufLineLength(hBuf, iCnt))
    6.     szParaStr = cat(szLine, " ")
    7.     iCnt++
    8.     szLine = GetBufLine(hBuf, iCnt)
    9.     szParaStr = cat(szParaStr, szLine)
    10.     szParaStr = _getStrNoBlockAnnaotate(szParaStr)
    11.     szParaStr = _getParaStrFromStr(szParaStr, hSyml.Type)

    12.     /* 从参数字符串中提取出参数名 */
    13.     szPara = ""
    14.     szPara.iParaNum = 0
    15.     szPara.szParaStr = ""
    16.     iLen = strlen(szParaStr)
    17.     iCnt = 0
    18.     cchStart = 0
    19.     cchEnd = 0
    20.     while (iCnt < iLen)
    21.     {
    22.         if (szParaStr[iCnt] == ",")
    23.         {
    24.             cchEnd = iCnt
    25.             szCut = strmid(szParaStr, cchStart, cchEnd)     /*!< 截取一个参数字符串*/
    26.             szPara.szParaStr = cat(szPara.szParaStr, _getParaNameFromStr(szCut))
    27.             szPara.iParaNum = szPara.iParaNum + 1
    28.             cchStart = iCnt + 1
    29.             cchEnd = iCnt + 1
    30.         }
    31.         iCnt++
    32.     }
    33.     return szPara
    34.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函数添加头注释还是有报错,把那个函数改成下边的就可以了。

    感谢对miniMacro的支持。你这个函数我测试发现,注释如下这个函数会有问题。
    1. void test(int m, // int z,

    代码分析:
    1.     iCnt = hSyml.lnName
    2.     szLine = GetBufLine(hBuf, iCnt)
    3.     szLine = strmid(szLine, strlen(hSyml.Symbol) + hSyml.ichName, GetBufLineLength(hBuf, iCnt))
    4.     szParaStr = cat(szLine, " ")
    5.     iCnt++
    6.     szLine = GetBufLine(hBuf, iCnt)
    7.     szParaStr = cat(szParaStr, szLine)
    8.     szParaStr = _getStrNoBlockAnnaotate(szParaStr)

    第1~4行是将函数名所在行中函数名后面的代码读到szLine变量中,szParaStr = cat(szLine, " ")是在szLine后面增加一个空格,防止下一行参数是顶格写的。第5~7行是读取下一行追加到szLine后面。
    第8行是去除字符串中的块注释部分。
    这样对多行参数就会检测不到,且没有消除行注释。

    _getParaStrFromStr(szParaStr, hSyml.Type)函数检测“{”来判断函数体开始位置的,是我注释没写清楚抱歉。
    1.         iCnt = hSyml.lnName
    2.         iMax = hSyml.lnName + 20

    3.         szLine = GetBufLine(hBuf, iCnt)
    4.         szLine = strmid(szLine, strlen(hSyml.Symbol) + hSyml.ichName, GetBufLineLength(hBuf, iCnt))
    5.         szLine = _getStrNoLineAnnaotate(szLine)
    6.         szParaStr = cat(szLine, " ")
    7.         iCnt++
    8.         while (iCnt <= iMax)
    9.         {
    10.                 szLine = GetBufLine(hBuf, iCnt)
    11.                 szLine = _getStrNoLineAnnaotate(szLine)
    12.                 szLine = cat(szLine, " ")
    13.                 szParaStr = cat(szParaStr, szLine)
    14.                 iCnt++
    15.         }
    16.         szParaStr = _getStrNoBlockAnnaotate(szParaStr)
    17.         szParaStr = _getParaStrFromStr(szParaStr, hSyml.Type)

    这是我写的处理参数代码。
    第1~2行是定义要处理的行数。之前版本iMax是定义到函数结尾,这样函数很长时,缓存就会溢出导致出错。现在限制到20行其实也是没想到好的处理方法。C89 函数参数最大个数31个,C99 函数参数最大个数127个。20行我觉得也够用了。好的方法是一行行检测参数结尾,很复杂,暂时不去考虑了。
    第3~8行如上描述,只是增加了每处理一行都要消除一下行注释。
    循环里就是将20行每一行处理完行注释,拼接成一个字符串。
    最后统一处理块注释。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对miniMacro的支持。你这个函数我测试发现,注释如下这个函数会有问题。
    代码分析:
    第1 ...

第一段代码是:
    (编辑了几次,一发帖就显示不全,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F:
引用 楼主:
    第一段代码是:
    (编辑了几次,一发帖就显示不全,不知道怎么回事。)

    感谢回复!

    我看了一下Quicker.em 中macro GetFunctionDef(hbuf,symbol)的实现,改成下边的就可以了,用到函数
    SkipCommentFromString
    TrimString
    strstr
    从Quicker.em拿就可以了,你试下。没研究过gif,要不可以给你上个动图。
    1. function _getFuncPara(hSyml, hBuf)
    2. {
    3.     iCnt = hSyml.lnName
    4.     iMax = hSyml.lnLim
    5.     fIsEnd = 1
    6.     while (iCnt <= iMax)
    7.     {
    8.         szLine = GetBufLine(hBuf, iCnt)
    9.         //去掉被注释掉的内容
    10.         RetVal = SkipCommentFromString(szLine,fIsEnd)
    11.         szLine = RetVal.szContent
    12.         szLine = TrimString(szLine)
    13.         fIsEnd = RetVal.fIsEnd
    14.         //如果是{表示函数参数头结束了
    15.         ret = strstr(szLine,"{")
    16.         if(ret != 0xffffffff)
    17.         {
    18.             szLine = strmid(szLine,0,ret)
    19.             szParaStr = cat(szParaStr,szLine)
    20.             break
    21.         }
    22.         szParaStr = cat(szParaStr,szLine)
    23.         iCnt++
    24.     }

    25.     /* 从参数字符串中提取出参数名 */
    26.     szPara = ""
    27.     szPara.iParaNum = 0
    28.     szPara.szParaStr = ""
    29.     iLen = strlen(szParaStr)
    30.     iCnt = 0
    31.     cchStart = 0
    32.     cchEnd = 0
    33.     while (iCnt < iLen)
    34.     {
    35.         if (szParaStr[iCnt] == ",")
    36.         {
    37.             cchEnd = iCnt
    38.             szCut = strmid(szParaStr, cchStart, cchEnd)     /*!< 截取一个参数字符串*/
    39.             szPara.szParaStr = cat(szPara.szParaStr, _getParaNameFromStr(szCut))
    40.             szPara.iParaNum = szPara.iParaNum + 1
    41.             cchStart = iCnt + 1
    42.             cchEnd = iCnt + 1
    43.         }
    44.         iCnt++
    45.     }
    46.     return szPara
    47. }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感谢回复!

    我看了一下Quicker.em 中macro GetFunctionDef(hbuf,symbol)的实现,改成下边的就可以了, ...

    这个函数还有个问题,就是最后一个参数会漏掉,需要加上下图选中部分的内容就可以了。
    上传个效果图(我去掉了函数返回值类型显示):
这个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函数还有个问题,就是最后一个参数会漏掉,需要加上下图选中部分的内容就可以了。

    上传个效果图( ...

    非常感谢,测试没问题!一行一行处理,不会受函数体大小影响。

网友:
    这个很强啊,高级技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感谢回复!

    我看了一下Quicker.em 中macro GetFunctionDef(hbuf,symbol)的实现,改成下边的就可以了, ...

    函数内只有一个return 就无法添加。不知道是一个bug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函数内只有一个return 就无法添加。不知道是一个bug不

    测试可以添加的

网友:
    就是不用这个软件,我用vscode

网友(2020-08-23):
    为什么我的在base工程导入后,只有几个快捷键有效果如ATL+1,ATL+2,ATL+3,ALT列选择也可以,但是所有的命令行都没有反应,是哪里姿势不对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啊,真的很有帮助

网友I:
    楼主能否分享最后修改的版本呢?我也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按你们44楼讨论的,从qucick.em提取过来之后,所有的参数都不解析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测试可以添加的

    你好,我按你们讨论的修改_getFuncPara函数,并从quicker.em里面复制了所需要用到的函数定义,但是最后的效果却无法提取参数出来,请问能发一下最后的版本给我参考学习一下吗?

网友D(2020-09-23):
    请问下楼主,函数头注释几个$#$,怎么切换的呢,当前默认选择中的是第一个,按上下键不会选中下一行的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好,我按你们讨论的修改_getFuncPara函数,并从quicker.em里面复制了所需要用到的函数定义,但是最后的 ...

    改后自用的,可供参考:https://github.com/spfanlost/myMacro

楼主(2020-11-21):
引用 网友I:
    楼主能否分享最后修改的版本呢?我也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按你们44楼讨论的,从qucick.em提取过来之后,所 ...

    最新版本更新,欢迎测试bug,见1楼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楼主,函数头注释几个$#$,怎么切换的呢,当前默认选择中的是第一个,按上下键不会选中下一行的一个$ ...

    将miniMacro宏设置为快捷键,我设置的是(CTRL+ENTER)。当前如果选中&#&时,按(CTRL+ENTER)会查找下一个&#&并选中。当前如果没有选中内容,按快捷键,程序首先判断光标前是否有合法命令,没有的话会查找下一个&#&并选中。

网友J:
    楼主有没有详细的教程,我SI4添加了之后也是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有没有详细的教程,我SI4添加了之后也是报错。

    方便把错误截图发一下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方便把错误截图发一下吗?

    添加您的插件和您发的quicker插件就是这样,后来网上下载一个quicker就正常了。我想试一下您这个插件,一直不成功,SI4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J:
    添加您的插件和您发的quicker插件就是这样,后来网上下载一个quicker就正常了。我想试一下您这个插件,一 ...

    要不你试试第一个帖子我更新的文件,我这边无法复现这个错误。。。我使用的软件版本是4.00.0093 。

网友:
    我也是这个版本

网友(2021-01-24):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下Si3确实用不了,可能某些函数不支持。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D7_7tzBNPrUkNxczBhN5w ...

    序列号导入失败,原安装包下的si4.pediy.lic 导入提示不对

楼主(2021-05-05):
    1、最近仔细查找了一下导致宏错误的问题,发现文件编码会导致出错,option-》preferences,files页面最下面Default ecoding改成UTF-8 。或者把宏文件中的中文注释删掉。。。。
    2、第二个之前问的SI的输入框输入多个字符软件就崩溃的问题。竟然因为输入法导致的,win10自带输入法必须切换为英文(美式键盘)再输入就不会导致软件崩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最近仔细查找了一下导致宏错误的问题,发现文件编码会导致出错,option-》preferences,files页面最下面 ...

    研究的够深入的,一般的注释还是英文合适

网友(2022-01-27):
    #在这里快速回复#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置酷

网友(2022-03-05):
    这错误怎么解决?

网友K:
    这个错误怎么解决

网友L:
    楼主,发现4.0的一个bug,测试代码如下,num变量无法识别

    void test(void)
    {
        char data[100];
        char num;

    #ifdef TEST_MACRO
            for (num = 0; num <= 10; num++) {
    #else
            for (num = 0; num < 1; num++) {
    #endif
                data[num] = num;
           }
    }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楼主,发现4.0的一个bug,测试代码如下,num变量无法识别

    这个是没有识别的宏,可以这么解决

网友L:
引用 网友M:
    这个是没有识别的宏,可以这么解决

    这么操作确实解决了。

    但是为啥这个宏不识别呢?我用了si两你还是第一次遇见这种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是没有识别的宏,可以这么解决

    昨天还测试了一种方法,就是把for后的 { 放到下面,不放到宏中,也是可以的

    所以怀疑是si对{}的解析出了问题,在这种宏下时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这么操作确实解决了。

但是为啥这个宏不识别呢?我用了si两你还是第一次遇见这种问题的

好像SI对条件编译的,在不设置的情况下,都默认成了忽略;所以,你这样写就会形成两个大括号都生效;导致结构不完整了。最终表现就是,变量识别也有问题了。以上只是个人简单的分析。扩展一下,好像SI对宏处理,并不会却别文件,就是不会产生文件间的隔离;识别的到宏都是全工程生效,有时候不太好区分;

网友(2022-04-04):
引用 网友M:
好像SI对条件编译的,在不设置的情况下,都默认成了忽略;所以,你这样写就会形成两个大括号都生效;导致 ...

谢谢,应该就是这么理解的

楼主(2022-05-08):
引用 网友K:
这个错误怎么解决

十分抱歉工作原因很久没有登录论坛。你这个问题我猜测像68楼说的,文件编码方式导致的。可以删减掉宏文件中的中文试一试。

网友N(2022-09-17):
  楼主  想问下 这个Quicker.em文件中的注释该怎么使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  想问下 这个Quicker.em文件中的注释该怎么使用啊

把AutoExpand宏设置成快捷键,然后输入一些提示符比如"/*"后,按快捷键。

网友:
软硬件长期外包,诚聘兼职工程师

网友:
不知道为啥,今天试了几次113和116版本的source insight4斗不行- 按照您说的方法去导入然后也同步了文件然后快捷按键中就是没有。明天再试试86版本的,93版本优点难找

网友O:
楼主在吗,试了一下添加进去base工程之后同步文件打开别的project使用macro会报错,说某行值怎么样,但是在base工程里remove掉添加了在别的project导入minimacro又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在吗,试了一下添加进去base工程之后同步文件打开别的project使用macro会报错,说某行值怎么样,但是在 ...

macro使用时,调用的macro过程中所使用的函数,不能在你sourceinsight工程里存在:调用、或者函数、宏啥的;不然就会莫名奇妙的报错;
实际使用中遇到这样的案例,在我工程中,使用Quiker.em,但是我在自己工程里添加了MDK的ARMCC/include路径到sourceinsight工程,结果有的功能就报错了,研究了下发现Quiker里有"macro strstr(str1,str2)"这个函数,结果MDK库里也有这个函数,然后用Quiker时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后来我把quiker里的修改成“macro quikerStrstr(str1,str2)”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楼主(2022-10-20):
引用 网友O:
楼主在吗,试了一下添加进去base工程之后同步文件打开别的project使用macro会报错,说某行值怎么样,但是在 ...

这个八成是文件编码问题,miniMacro文件是UTF8,当软件编码设置不是这个的时候,中文会导致出错。你可以把报错的弹窗发出来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八成是文件编码问题,miniMacro文件是UTF8,当软件编码设置不是这个的时候,中文会导致出错。你可以 ...

感谢楼主大大,是编码的问题utf8-gb2312,转了编码之后我去行错误提醒的地方看了。由于转编码过程造成了行注释/**/可能会转码错误然后没有成功注释,另外转码过程函数功能的---------符号跨行,gb2312使用过程中也会报错,现在已经修正了。感谢大大写了这么好用的东西。现在已经把注释还有跨行的符号,还有转码的乱码全修改成为了gb2312可以成功使用了。

网友O:
这个是修改好的gb2312的注释已经删完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是修改好的gb2312的注释已经删完的了

感谢分享

网友(2022-12-20):
很棒!赞一个。附件下载学习啦!

网友P(2023-04-22):
楼主大大,附件无法下载了,能再分享一下吗? 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置酷

硬汉,为什么这个主题下的附件都不能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大大,附件无法下载了,能再分享一下吗? 不胜感激
文件格式需要使用UTF-8,否则请删除miniMicro.em中的中文注释。

网友:
用了好多年,没用过这些,详细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件格式需要使用UTF-8,否则请删除miniMicro.em中的中文注释。

感谢大佬

网友D(2023-07-25):
大佬可以再提供下主题文件吗,站内无法下载,必须要压缩包才能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可以再提供下主题文件吗,站内无法下载,必须要压缩包才能下载

见98楼压缩包

网友:
请教一下,si里怎么样拆分窗口啊,就是同一个文件可以在两个窗口中显示

网友Q(2024-03-29):
你好,你的这个帖子的source insight宏文件怎么下载不了,点击下载出现此网站已被人举报不安全,继续访问出现错误103:非法下载,请返回主站重新下载

网友R:
Hi,

new version of Source Insight 4.00.0137  .....  https://downloadlynet.ir/2020/10 ... i-012438030130.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R:
Hi,

new version of Source Insight 4.00.0137  .....  https://downloadlynet.ir/2020/10/1735/03/sou ...

新版有问题,0136就有问题了,用C99支持的指定成员初始化变量时,都不识别一级成员了。到0134版都是可以的。着色也没了,关系图把一级成员识别成类似宏一样的东西了,只要名字一样就是全部算引用。0136我尝试发邮件反馈了,0137出来我就试了下,并没有像修改日志里说的那样,修复。目前0134还是比较稳妥

网友S:
请问 Source Insight4.0 的破解版提示升级,升级后破解版会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S:
请问 Source Insight4.0 的破解版提示升级,升级后破解版会掉吗

直接升级没有尝试过,但是下载安装包直接安装升级是没有问题的,不会掉pj。新版的si改动还挺明显,新的安装包好像不到主题了,不知道官方会不会搞个下载主题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好,你的这个帖子的source insight宏文件怎么下载不了,点击下载出现此网站已被人举报不安全,继续访问出 ...

见98楼压缩包

网友(2024-04-29):
下载不了了,大佬

网友T(2024-06-01):
楼主你好,我的source insigh版本为4.0.00.0107,安装插件后,使用时报错,如下图所示:

在miniMacro.em中的报错位置如下:

function _sel_next_enter_char()
{
        LoadSearchPattern("&#&", 0, 0, 1);

        /* 调用系统搜索命令 */
        Search_Forward       //-->此处调用报错,应该是找不到Search_Forward系统调用,是因为我使用版本太高了导致的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T:
楼主你好,我的source insigh版本为4.0.00.0107,安装插件后,使用时报错,如下图所示:

经过一番折腾,发现问题出现在使用的汉化版本的SI4上,回退到不汉化的SI4后,minMacro.em宏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楼主,那些文件都下载不了。

网友(2024-07-17):
來學習了,謝謝分享 SI 的技巧

网友(2024-10-21):
去掉了所有的中文字符, 水平有限就简单粗暴的添加了经典的quicker, 以支持BlockCommandProc, Autoexpand的快捷键设为Alt+3.

网友U:
Source Insight 4 能设置识别结构体指针或者类指针将 . 自动替换成 -> 么?

网友V(2024-12-12):
这个软件我怎么能下载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U:
Source Insight 4 能设置识别结构体指针或者类指针将 . 自动替换成 -> 么?

这个应该不能吧。vscode等是根据C/C++插件的静态分析功能实现的,SI应该没做到这个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这个软件我怎么能下载下来?

下载这个宏脚本请到98楼下载。下载SI软件的话请在论坛搜索。

网友(2025-02-17):
太强啦,正需要这个快捷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