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如何自动更新控件里的位图

楼主(2019-11-09):
我想通过一个变量的变化,自动更新控件里的内容,像时钟一样的效果。只更新一小部分,其他不变化。

网友A:
按钮自定义回调,随意更改。

网友:
论坛里面有时钟的例程。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钮自定义回调,随意更改。

如何触发进回调函数,不是按键控制的,就是一个标志位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触发进回调函数,不是按键控制的,就是一个标志位变化。

跟这个网友的帖子差不多是一个问题

emwin重绘后界面不更新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5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这个网友的帖子差不多是一个问题

emwin重绘后界面不更新

看了这个帖子,试过用定时器去触发进入回调函数。
我要求是实时更新某块区域的图片,自动更新(单独用按键可以更新)。
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这个帖子,试过用定时器去触发进入回调函数。
我要求是实时更新某块区域的图片,自动更新(单独用 ...

可以的,采用局部更新API做无效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这个帖子,试过用定时器去触发进入回调函数。
我要求是实时更新某块区域的图片,自动更新(单独用 ...

可以的,其实我就是按键更新,只不过仿真的时候是利用定时器做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