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产品量产,都有哪些方法确定STM32的芯片是翻新料?

楼主(2019-11-09):
时光匆匆,记录一下昨天量产出现的异常:
一、
loader放在前面32KB区域,APP放在后面一个区块地址。
批量量产只烧录loader,loader跑起来后检测APP为空,默认进入防呆测试模式,230PCS,发现有3PCS启动异常。初步判断88%的概率是翻新料。

二、
另外12%的概率: 同型号产品的混料,升级loader直接就正常开机,不会在启动APP立马出现数据错误码。另外一个型号的APP前面有一个保留区,如果这种情况混料,保留区也是未使用状态,默认进入防呆测试模式而不是数据错误码。其他未知条件不晓得。保留12%的概率是内部其他问题.

三、下次碰到这种情况,把芯片的数据读出来,做区块对比,落实是否是翻新料(芯片原本就有挺多写过的未知数据)。

四、待续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网友:
还真有这种情况? 厉害了,感谢普及。

楼主:
声明一下:230台,出现3台这种现象。由于时间仓促,当时直接芯片擦空就正常了,未做数据读取分析。经内部排除法,得出的是个人 见解。数据和判断仅供参考。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网友A:
引用 楼主:
声明一下:230台,出现3台这种现象。由于时间仓促,当时直接芯片擦空就正常了,未做数据读取分析。经内部排 ...

230篇有三片启动异常,应该不能说明是翻新的吧

网友B:
遇到过国产的M3单片机是被烧写过程序的,因为FLASH是被锁定状态的,后来用串口下载才解除锁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0篇有三片启动异常,应该不能说明是翻新的吧

不是整批都是翻新。便宜一点的渠道,掺杂的情况还是有的。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国产的M3单片机是被烧写过程序的,因为FLASH是被锁定状态的,后来用串口下载才解除锁定的··

将心比心。很多国内代工厂,没什么报废机制的,都是修好了就混进去发货。

以前公司老员工分享:下单数量一台不多,最终发货的时候成品数差两台,就拿外壳合在一起凑齐整箱发货。 有木有这样的对策?!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整批都是翻新。便宜一点的渠道,掺杂的情况还是有的。

还有这种套路? 这些人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种套路? 这些人太厉害了。

最求质量优先,客户满意度的产品价格都不便宜。
相反走价格优势的产品,产品的合格率、精度都能看到明显的区别。
你觉得呢?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求质量优先,客户满意度的产品价格都不便宜。
相反走价格优势的产品,产品的合格率、精度都能看到明显 ...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