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M32H7 STemWin其它正常,移植官方Demo ListWheel会出现其中的Item会花屏。Cache,存储设备,底层,求指点。

楼主(2019-11-09):
先上图片吧。图片1:直接把Demo给复制到工程中运行情况
图片2:不显示ListWheel上的overlay
图片3:Cache由WT配置为noCache后效果
图片4:pc仿真的效果
其它的都正常。不知道是Alpha混合出现了问题,还是Cache出现了问题。因为这里使用了大量的存储设备。但这个运行在板子上后ListWheel中的字体颜色和PC上的颜色又是不一样的。RB转换了即使字体的颜色正确其它的显示也是不正确的。这个demo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应该是出现在了底层的移植上。但我移植的是直接从硬汉哥提供的FreeRTOS+STemWin的那个模板上移植的。
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大佬,能给予相应的指点。谢谢。

网友:
我测试下看看。

网友A:
帮你测试了,效果完美。V7板子,工程FreeRTOS + STemWin。

动态GIF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测试了,效果完美。V7板子,工程FreeRTOS + STemWin。

动态GIF效果

好的,非常感谢。我不是用的V7的板子,我自己再看看吧。

网友B:
我在F429上也跑过这个例程,貌似跟颜色格式有关,我emWin设置成RGB565就出错,RGB888及以上的格式就没问题( ̄▽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在F429上也跑过这个例程,貌似跟颜色格式有关,我emWin设置成RGB565就出错,RGB888及以上的格式就没问题( ...

我就是565,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565,没问题。

565也可以? 难道是我底层的问题。。。(⊙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F429上也跑过这个例程,貌似跟颜色格式有关,我emWin设置成RGB565就出错,RGB888及以上的格式就没问题( ...

这个设置成RGB565还是RGB888不是和硬件有关的吗?我理解错了么?用我的是H743配RGB屏

网友C:
刚开始玩emWin的时候,我的花屏现象是 MDK 代码优先级的问题:
之前的模板是level 3改成level 1就解决了我之前遇到的花屏问题。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开始玩emWin的时候,我的花屏现象是 MDK 代码优先级的问题:
之前的模板是level 3改成level 1就解决了我 ...

谢谢你的回复,我这个试过的。没有用的,而且如果把其设置为Level0还会出现硬件错误中断的。

楼主:
我发现这个花屏的原因是“存储设备”的问题。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但那个颜色RB显示的时候是翻转过的还没有找到原因。希望大佬能看到我的贴给予一定支持。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发现这个花屏的原因是“存储设备”的问题。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但那个颜 ...

我以前貌似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不过现在已经不记得是怎么搞好的了喔,惭愧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貌似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不过现在已经不记得是怎么搞好的了喔,惭愧惭愧

哦,好吧。 谢谢。不过你有没有大概的方向啊?

网友E(2020-07-27):
我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1-05-01):
引用 楼主:
哦,好吧。 谢谢。不过你有没有大概的方向啊?

看看这个刚刚分享发布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mp;extra=#pid221623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看看这个刚刚分享发布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mp;extra=#pid221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