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重绘后界面不更新

楼主(2019-11-09):
我在调试emwin时,发现button重绘后界面不更新具体如下:
我设置了一个定时器,定时器每隔一段时间发送按键重绘消息 :
pMsg->MsID=WM_PAINT;
pMsg->hWin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ID_BUTTON);
WM_SendMessage(pMsg-hWin,pMsg);

仿真调试可以进入按键的重绘函数内部,但是界面没有改变;正常情况按键的颜色会闪烁
想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图片没有发上来?

直接发代码也行,仅emWin部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没有发上来?

直接发代码也行,仅emWin部分即可

我软件不在同一台电脑上,所以没法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没有发上来?

直接发代码也行,仅emWin部分即可

感觉好像是通过这种主动发消息的方式调用重绘函数之后,没有调用GUI_delay一样,不会刷新;

网友A:
Send函数没有发送过去,应该是你的参数传递有问题。

简单些,将按钮句柄弄成全局句柄。

然后调用函数WM_ValidateWindow()填入句柄即可。
还是不行,直接上完整的emWin部分代码,我帮你改。

楼主:
现在可以了,发送消息前先调用 WM_InvalidateWindow()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nd函数没有发送过去,应该是你的参数传递有问题。

简单些,将按钮句柄弄成全局句柄。

多谢,的确调用函数WM_ValidateWindow()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