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移植emwin 触摸屏 GUI_TOUCH_X_MeasureX 和GUI_TOUCH_X_MeasureY 这2个函数是必须的吗,还是可以配置吗?

楼主(2019-11-12):
硬汉给的例子  没找到这2个函数的定义

int  GUI_TOUCH_X_MeasureX(void)
{
     int x =  获取坐标x
      return x ;
}

int  GUI_TOUCH_X_MeasureY(void)
{
     int y =  获取坐标y
      return y ;
}

网友:
这个是早年UCGUI时采用的方案,现在由于使用电容屏了,直接可以返回坐标位置,所有就没有再使用这种方案了。

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