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使用ResetBits()和SetBits()函数不能改变电平,求解

楼主(2019-11-12):
我配置PB5 PB6 PB7为推完输出,并且频繁调用SetBits()和ResetBits()函数改变他们的电平(要驱动38译码器选择通道),但是使用KEIL5软件仿真,发现GPIO电平是一条水平线,全是等于0状态,求解、

网友:
以实际输出为准,直接示波器测量即可。

PS:  你的描述与你的截图不符,你说你配置的PB567,而实际配置的却是PA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