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H7的MDK RTE开发环境要强制使用CubeMX,此时要特别注意MDK工程路径不可有中文

楼主(2019-11-13):
测试发现最新的CubeMX5.4在生成代码的时候,如果MDK的工程路径有中文。

非常容易卡死。

楼主:
另外要特别注意,生成代码时,这个地方选择仅需复制需要的库即可,全部复制过去,工程超级大

网友A:
这功能从来就没用过,都自己一个个文件添加进去的

网友:
建议大家电脑系统直接设置成英文版,一劳永逸

网友B:
各种软件对中文目录支持都有问题,有的还更离谱,要求目录不能有空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种软件对中文目录支持都有问题,有的还更离谱,要求目录不能有空格

微软家的软件没有几乎没有中文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软家的软件没有几乎没有中文问题。

写错了,不是所有,是很多国外软件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功能从来就没用过,都自己一个个文件添加进去的

同。。。。。。。。。。。。。。。。。

网友:
要是很多软件,系统等都是 咋们国家搞出来的话,估计对中文的支撑会非常好哇,可惜这个愿望还需要继续等待 ...

网友C:
STM32Cube Framework(API)后面 Description 栏的链接可以打开 Keil 官方提供的建工程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Cube Framework(API)后面 Description 栏的链接可以打开 Keil 官方提供的建工程的方法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