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新版RL-TCPnet V7.X所需软件包百度云下载合集(已经上传)

楼主(2019-11-13):
务必使用下面的版本,新版MDK容易出现不兼容问题,导致编译出错

MDK版本:5.29
CMSIS 软件包使用当前最新的:V5.6.0
STM32F4使用当前最新的:V2.14.0
STM32H7使用当前最新的:V2.3.1
FreeRTOS使用当前最新的:V10.2.0
CMSIS-Driver使用当前最新的:V2.4.1
MDK中间件使用当前最新的:V7.10
STM32CubeMX使用当前最新的:V5.4
ARM Compiler使用当前最新的:V1.6.2
LwIP使用当前最新的:V2.1.0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HX55OvnYy8gE0UQsUVL_g
提取码:i231

网友A:
版主,云连接地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云连接地址呢?

这两天就会添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云连接地址呢?

已经更新网盘地址。

网友B:
连接地址好像是 FreeRTOS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地址好像是 FreeRTOS的教程

已更新。

网友:
硬汉大哥速度好快!

网友:
感谢,已经自己周末下载好

网友C:
ST的库真的让你哭笑不得,前后改动随意性大。ll_usb的#define USBx_INEP(i)    ((USB_OTG_INEndpointTypeDef *)(USBx 变了#define USBx_INEP(i)    ((USB_OTG_INEndpointTypeDef *)(USBx_BASE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的库真的让你哭笑不得,前后改动随意性大。ll_usb的#define USBx_INEP(i)    ((USB_OTG_INEndpointTypeDe ...

这次升级,兼容性的确有点差。

网友C:
我现在居然没法把前面你们这个NAND+USB的功能整合到现在的RL——TCP模板里去,单独都是好用的,说明硬件这些都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居然没法把前面你们这个NAND+USB的功能整合到现在的RL——TCP模板里去,单独都是好用的,说明硬件这 ...

HAL版本不同,RL-TCPnet V7.X的例程开始采用最新的1.6了。

网友:
问题是,我就在rltcp的模板上通过rte一步一步把NAND文件系统加上去也不行,也不知道是哪个库有问题。有空帮忙加一个试试看?

网友C:
按道理就是相关的几个文件里面根据我自己的管脚和芯片容量改一下

V7-1000_RL-TCPnet 7.zi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道理就是相关的几个文件里面根据我自己的管脚和芯片容量改一下

有那种专门的文件对比软件,对比下即可。一般都问题不大。
过几天RL-TCPnet V7.X更新到FTP,TFTP章节会有模板发布,届时可以参考。

网友:
嗯,还是在这个MPU的处理上,开了网络的这个MPU,NAND就出问题了

        /* 用于NAND Flash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80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512MB;        // MPU_REGION_SIZE_512MB;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2;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0;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 配置以太网收发描述符部分为Device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30044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256B;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2;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网友C:
Sorry REGION搞错了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2;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rry REGION搞错了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2;

好的。

网友D:
老大,可以把lwip最新的V2.1.2包更新到这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大,可以把lwip最新的V2.1.2包更新到这里来。

放进来了。里面是不是没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放进来了。里面是不是没有

刚看了下,里面lwip是V2.1.0的,V2.1.2的lwip包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看了下,里面lwip是V2.1.0的,V2.1.2的lwip包没有。

mdk给的软件包版本是2.10,里面的lwip源码是2.12

网友E(2020-02-27):
KEIL MDK5,RL-TCPnet V7.X+RTX5添加成功了,编译也通过了,但是jLink一点仿真,KEIL程序就会异常关闭,把RL-TCPnet去掉,只留RTX5,就不会异常关闭。想请教这是什么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KEIL MDK5,RL-TCPnet V7.X+RTX5添加成功了,编译也通过了,但是jLink一点仿真,KEIL程序就会异常关闭,把R ...

换个下载器,如STLINK,换个工程路径,不要有中文,基本上就是这类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下载器,如STLINK,换个工程路径,不要有中文,基本上就是这类问题。

我把MDK升级到为最新版本5.29,可以仿真了

网友:
57页函数名称错了,不影响阅读教程

网友F:
44页
PowerControl 函数只有一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44页
PowerControl 函数只有一个参数

谢谢,记录下。

网友G(2020-04-24):
你好,请教下, 这个 RL-TCPnet V7.X 可否单独移植出来使用啊 ? 还是说必须得配合 相关的 东东才能够使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请教下, 这个 RL-TCPnet V7.X 可否单独移植出来使用啊 ? 还是说必须得配合 相关的 东东才能够使用  ...

新版的不方便单独移植了,老版的没问题。

网友H(2020-09-14):
引用 楼主:
新版的不方便单独移植了,老版的没问题。

敢不敢给个微信号,打赏你一下。。买开发板吧,以前买过。。现在吧,感觉你很辛苦,忍不住想打赏一下。哈哈,虽然钱不多,略表心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敢不敢给个微信号,打赏你一下。。买开发板吧,以前买过。。现在吧,感觉你很辛苦,忍不住想打赏一下。哈 ...

感谢,太客气了

网友I(2024-05-15):
引用 楼主:
有那种专门的文件对比软件,对比下即可。一般都问题不大。
过几天RL-TCPnet V7.X更新到FTP,TFTP章节会 ...

硬汉你好,这个RL-TCPnet V7.X FTP,TFTP模版做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硬汉你好,这个RL-TCPnet V7.X FTP,TFTP模版做过了吗?

FTP已经集成了。

基于STM32H7的RTX5+RL-USB+RL-FlashFS+RL-TCPnet+emWin6.x综合模板发布,含MDK AC5和AC6,升级至V1.1(2021-03-0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4012&fromuid=58

网友I:
引用 楼主:
FTP已经集成了。

基于STM32H7的RTX5+RL-USB+RL-FlashFS+RL-TCPnet+emWin6.x综合模板发布,含MDK AC5和 ...

你好硬汉,在以往下的例程里找到了这个文件-RTX5+RL-USB+FL-FlashFS+RL-TCPnet+emWin6.x(V1.1).7z,是F429的例程,建立了TCP服务器和FTP服务器,我用电脑跟V6板子连接,客户段连接正常,只是从客户端往FTP服务器发文件时显示不能传输?我已经在串口里执行f命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好硬汉,在以往下的例程里找到了这个文件-RTX5+RL-USB+FL-FlashFS+RL-TCPnet+emWin6.x(V1.1).7z,是F42 ...

使用FlashFXP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