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求助 Embedded Studio 中怎么配置外部SRM??

楼主(2019-11-13):
如题,移植过程中遇到需要外部SRAM,有没有人配置过,求教。

网友:
编辑内存映射

楼主:
编辑后好像没什么用,是不是启动文件什么的也要更改,
我看这里面的启动文件和keil的不一样,不能直接用官方的启动文件,我用官方的启动文件就好多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辑后好像没什么用,是不是启动文件什么的也要更改,
我看这里面的启动文件和keil的不一样,不能直 ...

不好整,就用笨办法吧,成了里面还用内部SRAM做主RAM,给外部SRAM配个动态内存独立使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辑后好像没什么用,是不是启动文件什么的也要更改,
我看这里面的启动文件和keil的不一样,不能直 ...

你可以从segger官方的例程去修改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