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jlink edu怎么可以解锁systemview pro吗?

楼主(2019-11-13):
jlink edu怎么可以解锁systemview pro吗?

网友A:
解锁不了,pro要花钱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锁不了,pro要花钱买。

看来得用人家crack过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得用人家crack过的了

新版不行了,之前的Crack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不行了,之前的Crack失效了。

2.52a的可以吗?

网友A:
老版本的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版本的还能用。

对于freertos v9的补丁,要怎么安装啊,有没有自动打补丁的方法?还是得手动增加或者删除源码中的内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freertos v9的补丁,要怎么安装啊,有没有自动打补丁的方法?还是得手动增加或者删除源码中的内容?

应该有软件可以自动打补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