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请问写入时发生写入超时错误并且程序卡死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11-13):
仿真发现程序卡死在这个位置。
单独测试FATFS创建文件并读写没问题,但是后面加入了GPS,写入GPS数据就写不进去,文件创建没问题。
写入函数为:
#define Date_len          95
char Data[Date4G_len];
__disable_irq();
retSD=f_write(&SDFile, Data, Date_len, &bw);
__enable_irq();
求大佬帮助_(:з」∠)_

楼主:
现在把其他程序全部注释,仅留下FATFS读写函数在while循环里,还是不行

网友:
写入前后不要开关在中断,如果你的SD卡驱动使用了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
中断关了的话,定时器无中断,tick无法自增,HAL_GetTick()为固定值,最后的结果就是读写超时

楼主:
谢谢两位大佬的指点_(:з」∠)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