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listview滑动闪烁重影问题

楼主(2019-11-14):
开发环境:stemwin5.32,分配emwin内存为50*1024,使能了自动存储设备。
问题如图:图一是正常的,图二图三是问题点。
listview在不停的上下滑动的时候就会出现如图的情况,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这个控件是listwheel。

测试下不使用内存设备是不是正常,仅仅是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控件是listwheel。

测试下不使用内存设备是不是正常,仅仅是闪烁。

用的是listview和listbox,两个控件都是一样的问题,去掉内存设备的效果也是一样的。刷新方式的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listview和listbox,两个控件都是一样的问题,去掉内存设备的效果也是一样的。刷新方式的问题吗?

你这个程序,刷新下文本控件,做个数字递增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程序,刷新下文本控件,做个数字递增是否正常。

测试了一下,文本控件以递增方式不断的刷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程序,刷新下文本控件,做个数字递增是否正常。

删除窗口为弹窗效果,也就一个对话框,点击“取消”后关闭窗口,LCD会偶尔出现如图二的问题。
大佬看看这个两个图片,能不能知道问题点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删除窗口为弹窗效果,也就一个对话框,点击“取消”后关闭窗口,LCD会偶尔出现如图二的问题。
大佬看 ...

点击了取消后,后面会不会有残影,如果没有的,这个仅是刷新不够快到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了取消后,后面会不会有残影,如果没有的,这个仅是刷新不够快到导致的。

点击了取消后不会有残影,分析了一下工程,屏幕本身配置的刷新评率为60HZ。驱动部分是:STM32F2主频是120M,用的FSMC驱动LCD屏幕,按道理应该速度够快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删除窗口为弹窗效果,也就一个对话框,点击“取消”后关闭窗口,LCD会偶尔出现如图二的问题。
大佬看 ...

请问下,这个弹窗是自带的控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这个弹窗是自带的控件吗

可以用messagebox。就是效果固定,需要其它效果可以使用对话框设计,并加上模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