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UI_Init进入了hard_default

楼主(2019-11-15):
芯片是STM32H743VIT6,显示屏驱动是ST7789VI ,SPI通信;下载的 STemwin-V1.2.0,在IAR平台移植。
移植是参考安富莱-V6开发板emwin教程的 带os方式移植 章节,
但是我用了LCDConf_FlexColor_Template.c 文件,教程里用了LCDConf_Lin_Template.c 文件。

我想用H743的SRAM1和SRAM2(128K+128K)用于STemwin,不确定这样定义对不对。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100)

static U32 *aMemory = (U32*)((U32)0x30000000);
  //
  // Assign memory to emWin
  //
  GUI_ALLOC_AssignMemory(aMemory, GUI_NUMBYTES);
  GUI_ALLOC_SetAvBlockSize(GUI_BLOCKSIE);

在GUI_Init之前运行了CRC初始化
static void MX_CRC_Init(void)
{
  hcrc.Instance = CRC;
  hcrc.Init.DefaultPolynomialUse = DEFAULT_POLYNOMIAL_ENABLE;
  hcrc.Init.DefaultInitValueUse = DEFAULT_INIT_VALUE_ENABLE;
  hcrc.Init.InputDataInversionMode = CRC_INPUTDATA_INVERSION_NONE;
  hcrc.Init.OutputDataInversionMode = CRC_OUTPUTDATA_INVERSION_DISABLE;
  hcrc.InputDataFormat = CRC_INPUTDATA_FORMAT_BYTES;
  if (HAL_CRC_Init(&hcrc)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MX_CRC_Init();
        GUI_Init();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GUI_SetColor(GUI_BLUE);

出现的问题是进入GUI_Init函数后就发生错误,还没到 GUI_X_Config 函数,错误提示信息贴图
The processor has escalated a configurable-priority exception to HardFault.
   An imprecise data access error has occurred (CFSR.IMPRECISERR, BFAR).
Exception occured at PC = 0x800f654, LR = 0x801f939
psr: 0x01000000
r00: 0x40023000
r01: 0x00000001
r02: 0x00000006
r03: 0x00000000
r04: 0x20005ad0
r05: 0x20004a06
r06: 0x0801f92f
r07: 0x00000006
r08: 0x20005a90
r09: 0xdeadbeef
r10: 0xdeadbeef
r11: 0xdeadbeef
r12: 0x00000074
lr: 0x0801f939
pc: 0x0800f654
请问一下这种问题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不用初始化CRC,仅需使能CRC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初始化CRC,仅需使能CRC时钟。

我把CRC初始化换成了使能CRC时钟
__HAL_RCC_CRC_CLK_ENABLE();
        GUI_Init();

还是发生了错误,错误类型发生了变化
lr: 0x08020087
pc: 0x0800f628

网友A:
别用这个自带驱动,使用通用移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用这个自带驱动,使用通用移植方法。

意思是使用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自行改动?
我看了您教程里这个文件,内容有点长
不过这样的话我还是好好看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使用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自行改动?
我看了您教程里这个文件,内容有点长。
不过这样 ...

这个不是通用移植,flex,lin等都是自带驱动。

通用移植是这个GUIDRV_Template.c

仅需打点和读点就可以实现。非常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通用移植,flex,lin等都是自带驱动。

通用移植是这个GUIDRV_Template.c

噢噢,这个文件我添加了自己的打点、读点、填充函数
//
      // Write into hardware ... Adapt to your system
      //
      // TBD by customer...
      //
                set_pixel(x,y,PixelIndex);

但是这个文件里面没有LCD_X_Config 和 LCD_X_DisplayDriver函数,我是把自带驱动从工程中移除再实现这两个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噢,这个文件我添加了自己的打点、读点、填充函数

但是这个文件里面没有LCD_X_Config 和 LCD_X_Disp ...

看这个帖子吧,看完就会了

第一期:在OLED上面移植STemWin5.20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8&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帖子吧,看完就会了

第一期:在OLED上面移植STemWin5.20

跟着帖子调整了文件,新建了LCDConf.c文件实现LCD_X_DisplayDriver和LCD_X_Config函数
void LCD_X_Config(void) {
  // Set display driver and color conversion
  //
  GUI_DEVICE_CreateAndLink(GUIDRV_TEMPLATE, GUICC_M565, 0, 0);
  //
  // Display driver configuration, required for Lin-driver
  //
  LCD_SetSizeEx (0, 240 , 320);
  LCD_SetVSizeEx(0, 240 , 320);
}

还是卡在了GUI_Init,
lr: 0x08020abb
pc: 0x0800f6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着帖子调整了文件,新建了LCDConf.c文件实现LCD_X_DisplayDriver和LCD_X_Config函数

还是卡在了GUI_ ...

GUIDRV_Template.c里面读写函数写了没有,如果写了,基本可以说明你的显示屏读写API就有问题。

如果你的裸机读写实现了,加emWin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IDRV_Template.c里面读写函数写了没有,如果写了,基本可以说明你的显示屏读写API就有问题。

如果你 ...

刚测试了我的读写函数,打点函数可以,就是都回来的色彩值与写进去的不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