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问】RL-RTX 任务栈分配

楼主(2019-11-15):
举例 Number of concurrent running tasks 6
       Number of tasks with user-provided stack 3
       1.实际创建5个任务,哪3个任务是使用用户定义的任务栈?
       2.实际创建3个任务,3个任务都是使用用户定义的任务栈?

楼主:
还是没理解,同时运行的最大任务数为6,实际创建任务数为5,用户定义任务栈任务数为3,想知道哪3个任务使用了用户定义的任务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没理解,同时运行的最大任务数为6,实际创建任务数为5,用户定义任务栈任务数为3,想知道哪3个任务使用 ...

这个是要用户自己创建的。也就是用户自己创建3个自定义栈大小的任务。

楼主:
问题实际创建5个任务,哪里可以看到实际任务栈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实际创建5个任务,哪里可以看到实际任务栈大小

自定义栈大小是需要用户自己创建的,找个例子看下就知道了。

楼主:
明白了,看os_tsk_create 和 os_tsk_create_user函数区别就知道了,谢谢硬汉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