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关于ARM DSP库移植大小问题

楼主(2019-11-15):
移植了H7的ARM DSP库,发现lib加进去会多70多K,对于750这种片子一下占了一半,所以想咨询是否可以移植源码的方式,只添加用到的功能,从而减小代码量。我初步试了一下,报一大堆缺失错误,有没有人这样干过?@eric20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547&extra=page%3D1

你好,我按照教程做了,如果用库没问题,但是一旦把库换成那10个.c文件,会报一大堆错误。对了我用的是750片子,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按照教程做了,如果用库没问题,但是一旦把库换成那10个.c文件,会报一大堆错误。对了我用的是75 ...

没关系的。

楼主:
我发现如果使用FFT功能,RO-data会增加非常多,库形式增加70多K,用你的模块源文件形式会增加700多K,这个是不是没法优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发现如果使用FFT功能,RO-data会增加非常多,库形式增加70多K,用你的模块源文件形式会增加700多K,这 ...

新版DSP库的各种const参数表高达700KB,使用MDK选择0以上的优化,将没用到的优化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374&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DSP库的各种const参数表高达700KB,使用MDK选择0以上的优化,将没用到的优化了
http://www.armbbs.c ...

只要用了FFT,开启优化也有70多K,看来这个FFT必须要占这么多资源了,用库和源文件没啥区别,我本来想用源文件,删掉一些不用的DSP相关.c,能够节省一点空间,目前来看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要用了FFT,开启优化也有70多K,看来这个FFT必须要占这么多资源了,用库和源文件没啥区别,我本来想用 ...

那个const表,可以自己运行时生成一个。

楼主(2019-12-16):
引用 网友A:
那个const表,可以自己运行时生成一个。

有没有相关讲解,如何生成,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