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50 片内FLASH

楼主(2019-11-15):
最近研究下STM32H750,发现一个奇怪问题,望有经验的人赐教。
官方文档说STM32H750的片内FLASH只有128KB(0x08000000~0x08020000),这样导致大家需要外挂FLASH来运行比较大的代码。
但是我采用官方提供的STM32H743ZI的FLASH的例程,发现可以对STM32H750中0x08000000~0x08100000空间(共1MB)进行擦除和写入操作,在keil中的memory窗口中观察确实写入了相应的数据。

那问题来了,为啥官方说只有128KB,而实际确能操作那么大空间?是官方的一个小错误吗?

是不是意味着,大于128KB的代码实际可以在STM32H750的片内FLASH中运行?

网友A:
可以的,我们H7-TOOL当前就是安装2MB容量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们H7-TOOL当前就是安装2MB容量在用的。

哈哈,所以说就是官方的一个错误咯,坑了好多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们H7-TOOL当前就是安装2MB容量在用的。

哈哈,所以说就是官方文档错了,坑了好多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所以说就是官方文档错了,坑了好多人……

官方文档没错,官方只保证128KB Flash是稳定可靠的,毕竟H750价格便宜太多了。

之前的STM32系列都是这样的。

网友:
确实这样,之前用STM32F030F4P6发现可以读写32K,官方标的16K。http://bbs.elecfans.com/jishu_1695610_1_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文档没错,官方只保证128KB Flash是稳定可靠的,毕竟H750价格便宜太多了。

之前的STM32系列都是这 ...

原来如此,非常感谢

网友B(2020-08-10):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们H7-TOOL当前就是安装2MB容量在用的。

所有的Y版H750都能当H743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Y版H750都能当H743用吗

理论是。

网友:
STM32H750是神奇的芯片。 截至目前,有相当大一部分(几乎100%)和H743是同根同源地方生产的, 所以它的内部flash可以操作2MB空间。  也有可能是H743太贵了,卖不出去,ST只好重新标记成H750了。

网友(2020-09-23):
生产了600片,Y版750的2M Flash全部工作正常

网友:
特意对比了下,同封装的743跟750的脚位是一致的,影响整个芯片的成本难道就FLASH吗?

网友:
晶圆是一片晶圆,flash小的话就不用对额外的flash做测试,省工时(听说测试成本也很高),额外的flash坏掉也不用负责,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还是丰富产品线,要有高低区分。

网友(2020-11-04):
我在使用750过程中,往0x08020000区域定义一个大数组(已初始化),编译没错,但是在watch观察窗里数组的值都是nan。而且在debug界面下的Flash download也只有一片128K的区域。你说的1MB可用是对FLASH进行函数的擦除和写入吗?

网友C(2025-03-26):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们H7-TOOL当前就是安装2MB容量在用的。

求助哥 H750VBT6 有几个扇区呀 我擦写数据一下子都擦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助哥 H750VBT6 有几个扇区呀 我擦写数据一下子都擦没了

H750本身只有一个128KB的大扇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