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ADC过采样 使用DMA 遇到数据不准的问题

楼主(2019-11-16):
不使用DMA及过采样 实际测得电压2.5V,使用万用表测量该值准确,ADC基准电压3.3V.贴上DMA及ADC采样的代码,只测量了一个通道。
uint16_t ADCxValues[1];

uint16_t get_adc(void)
{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uint32_t *)ADCxValues,  sizeof(ADCxValues));
    return ADCxValues[0];           //返回最近一次ADC1规则组的转换结果
}

int rt_hw_adc_init(void)
{
    DMA_Handle.Instance                     = DMA1_Stream5;                  //使用的DMA1 Stream5
    DMA_Handle.Init.Request                 = DMA_REQUEST_ADC1;              //请求类型采用DMA_REQUEST_ADC1
    DMA_Handle.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传输方向是从外设到存储器
    DMA_Handle.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外设地址自增禁止
    DMA_Handle.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存储器地址自增使能
    DMA_Handle.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HALFWORD;       //外设数据传输位宽选择半字,即16bit
    DMA_Handle.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HALFWORD;       //存储器数据传输位宽选择半字,即16bit
    DMA_Handle.Init.Mode                    = DMA_CIRCULAR;                  //循环模式
    DMA_Handle.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优先级低
    DMA_Handle.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禁止FIFO
    DMA_Handle.Init.FIFOThreshold           = DMA_FIFO_THRESHOLD_FULL;       //禁止FIFO此位不起作用,用于设置阀值
    DMA_Handle.Init.MemBurst                = DMA_MBURST_SINGLE;             //禁止FIFO此位不起作用,用于存储器突发
    DMA_Handle.Init.PeriphBurst             = DMA_PBURST_SINGLE;             //禁止FIFO此位不起作用,用于外设突发

    HAL_DMA_Init(&DMA_Handle);

    __HAL_LINKDMA(&ADC1_Handler, DMA_Handle, DMA_Handle);

    ADC1_Handler.Instance                   =  ADC1;
    ADC1_Handler.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ASYNC_DIV6;         //6分频
    ADC1_Handler.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6B;           //16位模式
    ADC1_Handler.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SABLE;             //非扫描模式
    ADC1_Handler.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INGLE_CONV;          //关闭EOC中断
    ADC1_Handler.Init.LowPowerAutoWait      =  DISABLE;                      //自动低功耗关闭
    ADC1_Handler.Init.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连续转换
    ADC1_Handler.Init.NbrOfConversion       =  1;                            //1个转换在规则序列中 也就是只转换规则序列1
    ADC1_Handler.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禁止不连续采样模式
    ADC1_Handler.Init.NbrOfDiscConversion   =  0;                            //不连续采样通道数为0
    ADC1_Handler.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软件触发
    ADC1_Handler.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使用软件触发
    ADC1_Handler.Init.Overrun               =  ADC_OVR_DATA_OVERWRITTEN;     //有新的数据的死后直接覆盖掉旧数据
    ADC1_Handler.Init.OversamplingMode      =  ENABLE;                       //过采样
    ADC1_Handler.Init.Oversampling.Ratio    =  15;                           //15+1倍过采样
    ADC1_Handler.Init.Oversampling.RightBitShift         = ADC_RIGHTBITSHIFT_4; //数据右移4bit
    ADC1_Handler.Init.Oversampling.TriggeredMode         = ADC_TRIGGEREDMODE_SINGLE_TRIGGER;
    ADC1_Handler.Init.Oversampling.OversamplingStopReset = ADC_REGOVERSAMPLING_CONTINUED_MODE;
    ADC1_Handler.Init.ConversionDataManagement=ADC_CONVERSIONDATA_DMA_CIRCULAR;//DMA循环模式接收ADC转换的数据
    HAL_ADC_Init(&ADC1_Handler);                                             //初始化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ADC1_Handler,ADC_CALIB_OFFSET,ADC_SINGLE_ENDED); //ADC校准

    ADC1_ChanConf.Channel                   = ADC_CHANNEL_5;                      //通道
    ADC1_ChanConf.Rank                      = ADC_REGULAR_RANK_1;                 //1个序列
    ADC1_ChanConf.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810CYCLES_5;         //采样时间
    ADC1_ChanConf.SingleDiff                = ADC_SINGLE_ENDED;                   //单边采集
    ADC1_ChanConf.OffsetNumber              = ADC_OFFSET_NONE;
    ADC1_ChanConf.Offset                    = 0;
    ADC1_ChanConf.OffsetRightShift          = DISABLE;
    ADC1_ChanConf.OffsetSignedSaturation    = DISABLE;
    HAL_ADC_ConfigChannel(&ADC1_Handler,&ADC1_ChanConf);                          //通道配置

    HAL_ADC_Start_DMA(&ADC1_Handler, (uint32_t *)ADCxValues, 1);

    return RT_EOK;
}

ad_vol = get_adc()/65536.0*3.3

网友A:
参考我的吧,没问题

STM32H7的ADC过采样功能立竿见影,效果的确不错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362&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我的吧,没问题

STM32H7的ADC过采样功能立竿见影,效果的确不错

就是参考的您的啊,测量出电压是2.22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参考的您的啊,测量出电压是2.22V

我们V7板子测试没问题,完全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V7板子测试没问题,完全正确。

硬汉老大,你的例子确认没错,但是注释有错啊,允许我做一个悲伤的表情。
    AdcHandle.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ASYNC_DIV8;          /* 采用PLL异步时钟,8分频,即72MHz/8 = 36MHz */

你这明明是9MHz啊,哪里是36M 啊,我把频率降低一点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老大,你的例子确认没错,但是注释有错啊,允许我做一个悲伤的表情。
你这明明是9MHz啊,哪里是36M  ...

72/8 明显不等于36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汉老大,你的例子确认没错,但是注释有错啊,允许我做一个悲伤的表情。
你这明明是9MHz啊,哪里是36M  ...

我也也到你这个问题了,定时器160K驱动adc采样,使用16位过采样,2.5V电压采集过来换算只有2.33V,你频率降到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也到你这个问题了,定时器160K驱动adc采样,使用16位过采样,2.5V电压采集过来换算只有2.33V,你频率 ...

PLL2 200M 32分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2/8 明显不等于36嘛。。。

硬汉是不是H750不支持定时器触发过采样?我现在用16位过采样,定时器设置位10K*16=160K,采集的2.5V电压实际换算只有2.33V,ADC使用的是ADC_CLOCK_SOURCE_AHB时钟,4分频即200MHz/4=50MHZ,如果我把过采样关闭,电压可以达到2.5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汉是不是H750不支持定时器触发过采样?我现在用16位过采样,定时器设置位10K*16=160K,采集的2.5V电压 ...

H743和H750的ADC一样,没有区别。

网友(2019-12-21):
你的采样速度是多少?

网友C(2023-02-26):
引用 网友A:
H743和H750的ADC一样,没有区别。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主要是问定时器触发转换模式下,能不能过采样,能的话是应该将定时器触发频率提高到原有频率乘以过采样率吗,还是保持不变即可,这个问题也是我遇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主要是问定时器触发转换模式下,能不能过采样,能的话是应该将定时器触发频率提高到原 ...

对,有这种问题,触发速度不能超过总的采样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