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STM32内部Flash实现EEPROM功能

楼主(2019-11-16):
在需要存储不多的参数的时候,内部flash会很方便。但是,如果没有比较好的方法,会导致对flash的频繁擦写,不利于内部flash的寿命。
出于这种目的,使用一种能够循环存储的方法是很有必要的。
通常我的工程会出现两种参数需要保存,一种是设备参数等这种和应用相关的,另一种是和IAP相关的。
F4及以上MCU的扇区都很大,所以通常一块扇区就可以循环存储很多次数据了,如果把这两种数据分两个扇区则会很浪费。所以我参考堆栈的方式,让比较频繁读写的应用参数正向增长,比较少读写的IAP参数逆向增长,让它们共用一块扇区。
然后,参数是不支持动态调整大小的,一旦参数定下来了,就必须一直按照这种格式来操作。如果要更换参数大小,当前做法是下载器编程的时候选择全片擦除,没有去试直接改。
通过几个读写指针来记录读写的位置,利于提高性能,这在我之前的版本里是没有加入的(每次操作都要全扇区查找,但实际感觉还不算慢)。
工程用的测试板是ST官方的stm32f4-discovery板,使用keil 5.28a下的RTE环境建的工程。
欢迎大家试用,反馈意见

网友A:
这种方式适合没有什么更新频率的场合,像触摸校准参数,IP地址。

如果是频繁更新的,用铁电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式适合没有什么更新频率的场合,像触摸校准参数,IP地址。

如果是频繁更新的,用铁电比较合适

内部flash擦除操作是比较耗时的,会给保存时间带来不确定性。但正是因为这种限制(自身特点),加上内部flash操作的便捷性,对于普通参数的保存还是非常友好的。

网友:
这种方式最大的安全隐患就是掉电问题,如果你在擦除或者更新参数时,发生了掉电,就比较悲催。

楼主(2020-07-21):
发现程序中有错误,更新一下关键的两个文件

bsp_flash_eeprom.c

bsp_flash_eeprom.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