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两信号的延迟和相位怎么测量

楼主(2019-11-16):
如上图所示两信号的延迟和相位怎么测量,初步方法是两信号进TIM的CH1 和CH2
问题1:时间差的测量,假如源1在前,这时恰好是TIM的定时器溢出,源2在后
问题2:在问题1的基础上加个溢出标志,综合计算,但怎么判断前后顺序
就是说怎么处理溢出和前后顺序,还能反映正确的时间差的问题
加一个图

网友A:
这个用外部中断触发不是更简单,然后时钟周期计数器做时间间隔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外部中断触发不是更简单,然后时钟周期计数器做时间间隔记录。

超前滞后怎么判断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超前滞后怎么判断呢

这个谁前谁后的问题,要看你以那个波形为参考对象,以其中一个为参考对象后,看另外一路是优先检测到上升沿还是下降沿,你看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谁前谁后的问题,要看你以那个波形为参考对象,以其中一个为参考对象后,看另外一路是优先检测到上升 ...

能不能理解成这样
两个信号都能触发定时器,触发定时器设置标志位,表示哪个信号在前
如果检测到溢出处UIF标志,不处理 只在0-ARR之间的数据做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理解成这样
两个信号都能触发定时器,触发定时器设置标志位,表示哪个信号在前
如果检测到溢出处 ...

可以试试。

楼主:
可以这么干 已解决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