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问】bsp_key.c在RTX中使用是安全吗

楼主(2019-11-18):
最近学习RTX有个疑问,bsp_key.c模块在RTX例程中,写和读FIFO不是在一个任务中,读写也不加保护.例如加关中断或上任务锁,这样做安全吗,请硬汉说明一下

网友:
安全,一个操作的是读FIFO位置,另一个操作的是写FIFO位置。

楼主:
意思是一个任务写数据,另一个任务读数据是安全的吗

网友:
注意一点,我们的那个FIFO写的时候是往里面写入数据,并更新写入的FIFO位置,而读数据仅仅是更新读取的FIFO位置,所以互不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