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硬汉代码移植到外部的注意事项总结

楼主(2019-11-18):
1、如果使用外部CMSIS-RTOS2,只需要添加cmsis_os2.c跟h文件,os_tick跟clib可以不用添加。main中不要使用 __set_PRIMASK(1)否则无法运行系统  主要是os封装层IS_IRQ()的原因
2、mbedtls如果使用外部文件,C/C++中添加宏定义:MBEDTLS_CONFIG_FILE=<mbedtls_config.h>,否则会报3个错。
3、使用SDMMC1操作SD卡,可以将sct文件中0x2000 0000改成AXI起始0x2400 0000,省去了使用section的作用,后面使用stemwin的时候就方便了。
4、ff14更新了,将unicode集合了,文件定义在ffconf中,ff_gen_drv是st将diskio进行了封装需要用的东西,免去用户使用switch(drv)选择了。所以移植ff14,只需要加ffconf、ff、ffsystem、ffunicode,ffconf在原有基础上宏定义添加了FF_,所以跟旧版一样,unicode宏定义置1就能使用cc936了。
5、我个人使用的操作系统heap是section DTCM,一共就128k都给他算了。
6、DSP库的cmsis版本要高,添加了dsp相关宏定义。
6、想到新bug再继续提。其他的比如RL系列的我还没怎么用,以后再说啦。

楼主:
ffsystem没有RTOS2的函数,这里发下
const osMutexAttr_t Mutex[FF_VOLUMES];        /* Table of CMSIS-RTOS2 mutex */

int ff_cre_syncobj (        /* 1:Function succeeded, 0:Could not create the sync object */
        BYTE vol,                        /* Corresponding volume (logical drive number) */
        FF_SYNC_t* sobj                /* Pointer to return the created sync object */
)
{
                /* Win32 */
//        *sobj = CreateMutex(NULL, FALSE, NULL);
//        return (int)(*sobj != INVALID_HANDLE_VALUE);

        /* uITRON */
//        T_CSEM csem = {TA_TPRI,1,1};
//        *sobj = acre_sem(&csem);
//        return (int)(*sobj > 0);

        /* uC/OS-II */
//        OS_ERR err;
//        *sobj = OSMutexCreate(0, &err);
//        return (int)(err == OS_NO_ERR);

        /* FreeRTOS */
//        *sobj = xSemaphoreCreateMutex();
//        return (int)(*sobj != NULL);

        /* CMSIS-RTOS2 */
        *sobj = osMutexNew(&Mutex[vol]);
        return (int)(*sobj != NULL);
}

/*------------------------------------------------------------------------*/
/* Delete a Synchronization Object                                        */
/*------------------------------------------------------------------------*/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in f_mount() function to delete a synchronization
/  object that created with ff_cre_syncobj() function. When a 0 is returned,
/  the f_mount() function fails with FR_INT_ERR.
*/

int ff_del_syncobj (        /* 1:Function succeeded, 0:Could not delete due to an error */
        FF_SYNC_t sobj                /* Sync object tied to the logical drive to be deleted */
)
{
                /* Win32 */
//        return (int)CloseHandle(sobj);

        /* uITRON */
//        return (int)(del_sem(sobj) == E_OK);

        /* uC/OS-II */
//        OS_ERR err;
//        OSMutexDel(sobj, OS_DEL_ALWAYS, &err);
//        return (int)(err == OS_NO_ERR);

//        /* FreeRTOS */
//  vSemaphoreDelete(sobj);
//        return 1;

        /* CMSIS-RTOS2 */
        return (int)(osMutexDelete(sobj) == osOK);
}

/*------------------------------------------------------------------------*/
/* Request Grant to Access the Volume                                     */
/*------------------------------------------------------------------------*/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on entering file functions to lock the volume.
/  When a 0 is returned, the file function fails with FR_TIMEOUT.
*/

int ff_req_grant (        /* 1:Got a grant to access the volume, 0:Could not get a grant */
        FF_SYNC_t sobj        /* Sync object to wait */
)
{
                /* Win32 */
//        return (int)(WaitForSingleObject(sobj, FF_FS_TIMEOUT) == WAIT_OBJECT_0);

        /* uITRON */
//        return (int)(wai_sem(sobj) == E_OK);

        /* uC/OS-II */
//        OS_ERR err;
//        OSMutexPend(sobj, FF_FS_TIMEOUT, &err));
//        return (int)(err == OS_NO_ERR);

        /* FreeRTOS */
//        return (int)(xSemaphoreTake(sobj, FF_FS_TIMEOUT) == pdTRUE);

        /* CMSIS-RTOS2 */
        return (int)(osMutexAcquire(sobj, FF_FS_TIMEOUT) == osOK);
}

/*------------------------------------------------------------------------*/
/* Release Grant to Access the Volume                                     */
/*------------------------------------------------------------------------*/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on leaving file functions to unlock the volume.
*/

void ff_rel_grant (
        FF_SYNC_t sobj        /* Sync object to be signaled */
)
{
        /* Win32 */
//        ReleaseMutex(sobj);

        /* uITRON */
//        sig_sem(sobj);

        /* uC/OS-II */
//        OSMutexPost(sobj);

        /* FreeRTOS */
//        xSemaphoreGive(sobj);

        /* CMSIS-RTOS2 */
        osMutexRelease(sobj);
}

网友A:
1、CMSIS-RTOS V2这个不需要用户添加,直接RTE添加即可,使用和管理最简单,现在RTX5和FreeRTOS,我已经统一采用这种方式了。维护一套代码即可。
2、xxxxxx
3、不推荐,无法发挥最大性能。
4、新版本主要是exFAT的bug修正,升级的意义不大
5、这个可以的,使用FreeRTOS自己的动态内存管理这个DTCM即可
6、新版的DSP库已经很简单,推荐源码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ffsystem没有RTOS2的函数,这里发下

这个东西是最不需要的,像emWin和FatFS,都推荐在一个任务里面操作,不推荐多任务。你在一个独立的任务里面管理FatFS即可,那个任务需要操作时,直接给这个任务发消息,这是最推荐,也是最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是最不需要的,像emWin和FatFS,都推荐在一个任务里面操作,不推荐多任务。你在一个独立的任务里 ...

好的,收到,那我就把和这个宏定义注释了,直接使用dma管够了。官方的例程加了rtos管控,可以不加吧,平时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MSIS-RTOS V2这个不需要用户添加,直接RTE添加即可,使用和管理最简单,现在RTX5和FreeRTOS,我已经统 ...

硬汉说的的确是,主要我喜欢全面,所以RTE跟外部包含我都搞了,想用哪个用哪个,可能有点强迫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