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进入定时刷新闪屏问题
只要努力,没有什么办不到

楼主(2019-11-19):
    STM32F767+16bit SDRAM(32MByte)+RGB565驱动1366*768显示屏,开启了存储设备,emwin缓存分配了8M,ltdc时钟频率设为28Mhz,显示会闪屏,就是刷新率达不到60hz的闪,
    将ltdc频率调高到45Mhz后刷新率能达到60Hz,即不闪屏,但是这个时候显示画面会偶尔抖动(左右方向),接着临时屏蔽emwin的定时器刷新,只显示静态内容,这个时候画面不会抖动,调高ltdc频率后的抖动好像是在定时刷新动态内容时导致的,

    定时刷新就是更新时间日期,还有一部分TEXT文本控件。

    请问调高ltdc频率后的这种画面抖动问题,会是SDRAM的带宽或频率跟不上有关系吗?下面是我的SDRAM初始化配置

网友A:
这个主要原因还是SDRAM带宽太小了,你要整32bit的。

原因是这样,帖子末尾进行了总结

测评STM32H7的LTDC+DMA2D性能,100Hz以上无压力,刷800*480图片和色块仅需2.6ms一张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489&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原因还是SDRAM带宽太小了,你要整32bit的。

原因是这样,帖子末尾进行了总结

多谢硬汉回复,看来这个16bit的SDRAM还是很大瓶颈,导致DMA2D的性能发挥不出来,可是32bit的贵不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硬汉回复,看来这个16bit的SDRAM还是很大瓶颈,导致DMA2D的性能发挥不出来,可是32bit的贵不少呢

ISSI的TSOP86封装32位SDRAM,16MB价格不错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395&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SI的TSOP86封装32位SDRAM,16MB价格不错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395&f ...

,还好16M也基本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好16M也基本够用了

我们V6用的镁光的32bit,也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