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队列能否查看多个消息

楼主(2019-11-19):
任务A把多个消息放入队列,任务B接收这些消息,任务B每次收到一条消息都存到一个数组里,这样就可以查看之前收到的消息但是感觉这样做,不如不使用消息队列而使用全局数组

那么freertos的消息队列,能不能查看之前收到过的消息呢?还是只能像我现在这样只能收取未处理的消息

楼主:
简单的说,freertos中有什么函数可以实现全局数组,可以随时查看数组中的元素

网友A:
简单些,弄个全局数组,各个任务访问,弄个调度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些,弄个全局数组,各个任务访问,弄个调度锁就行。

嗯,这个可以实现,就是想问问freertos有没有类似于这种全局数组的功能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个可以实现,就是想问问freertos有没有类似于这种全局数组的功能函数

这个函数貌似满足你的需求,接收但不清除

https://www.freertos.org/xQueuePeek.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