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在F107上使用RL-TCPnet

楼主(2019-11-19):
请教一下,在F107上使用RL-TCPnet的话只需要在F107的RTX模板上添加安富莱提供的RL-TCPnet库,然后更改RL-ARM 文件夹的 Driver ,改为F1的驱动,对吗?

网友:
没问题。

注意使用的PHY芯片不同。

网友A(2024-03-30):
我想知道f1的驱动在哪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f1的驱动在哪找呀

MDK5安装后,安装F1的pack,在安装目录里面有。
MDK4安装后,在安装目录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