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第二代示波器的移植

楼主(2019-11-19):
由于实验室经费极度有限,示波器仅有一台。目前计划将硬汉的示波器项目制作出来,供给新进实验室的新生使用,这样的话成本也能接受,也利于维护。
所以想请问一下,对于示波器移植的时候,需要更改的底层代码有哪些。
个人目前仅找到SDRAM,ADC,DAC,电容屏的GPIO口需要更改,麻烦问一下还有其他哪些地方需要做兼容处理的。

网友:
这个有教程,可以参考教程移植。
可以先看看,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发帖咨询即可。

楼主:
请我一下,为什么我会把程序到F429IGT的时候,把芯片锁死了。查了下原因是因为超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我一下,为什么我会把程序到F429IGT的时候,把芯片锁死了。查了下原因是因为超频

注意晶振大小问题,你的实际晶振大小一定更要和程序里面的HSE_VALUE大小一致。

网友(2022-05-09):
请问一下,项目做得怎么样了,买一个来玩玩

网友:
tb有玩具示波器卖,100块,225块的有外壳,有电池,采样频率20M,带宽5MHz, 是用f103芯片,tlc5510 adc, 显示屏分辨率320*240

网友(2023-04-05):
青春终究会飞走,我们也一定会逐渐衰老,但年轻时我们对待年轻的态度,则会决定未来我们会走上一条什么样的路。把青春和美丽作为博得幸福筹码的,终究会因为年老色衰而失去幸福,而将青春作为一场修炼的,人生的积淀却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深厚。
幸运时时彩走势图台湾宾果走势图SG飞艇走势图